[電子儀表] 哪些模拟示波器好?

楼主(2014-03-28):
哪些模拟示波器好?

带宽100M  200M    250M

网友:
平常維修能選用到100M,就應很滿足了.

楼主:
不知道台湾的同行用示波器的多不多,所以试探性地发了这个帖子,意在交流探讨。

网友A:
個人示波器量測40M以上甚少用
40M以上都使用頻譜分析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台湾的同行用示波器的多不多,所以试探性地发了这个帖子,意在交流探讨。 ...

依個人經驗,示波器使用時機,大半是用在產品研發/除錯階段,實際能應用於一般維修上倒是比較少見,主要是使用者並無法正確判斷波形的含意,意即能正確使用示波器,都是較資深的維修人員或擁有較豐富的電路知識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示波器量測40M以上甚少用
40M以上都使用頻譜分析儀

40M以上都使用頻譜分析儀

是维修还是开发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