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用電表測量變壓器安培值?

楼主(2014-03-29):
本身購買VC9808+萬用電表!
想請教各位一下 如果我想測量變壓器實際安培(A)
我把他轉到20A檔位 然後插頭接紅色20A 黑色接COM 直接接變壓器
負接紅色 正接黑色 為什麼他的值會是負的 而且還一直亂跳?而且變壓器還會有答答答的異聲
請問我的步驟是否有誤?

各種筆電的變壓器輸出實際安培該如何測量?

网友:
量電壓要並聯,量電流要串聯

樓主這樣等於是將輸出短路
必須有負載才可以
將電表串聯在電源與負載間

网友A:
例如選用的電源適配器規格為19V/3.42A(65W),計算其外接負載電阻值為19V/3.42A=5.5歐姆,你可選用兩顆12歐姆/50W(=6歐姆/100W)的水泥電阻並聯來測試.

网友B:
大大您好電表使用您可能還不太熟悉,量電壓需是並聯,量電流是串聯,下面這網址有個圖您可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60119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選用的電源適配器規格為19V/3.42A(65W),計算其外接負載電阻值為19V/3.42A=5.5歐姆,你可選用兩顆12歐姆/ ...

謝謝您提供的方法 不過我手邊有一些不同瓦數的變壓器 19V /65W 90W 120W 150W!然後我上網看了一下水泥電阻 價格都不斐 一個就快要一個便當的價錢了
還是有什麼便宜方法可以測出數值?
順帶一提 如果用您的方法測量安培數值結果會是3.42A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提供的方法 不過我手邊有一些不同瓦數的變壓器 19V /65W 90W 120W 150W!然後我上網看了一下水泥電 ...

這是個好問題,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您好電表使用您可能還不太熟悉,量電壓需是並聯,量電流是串聯,下面這網址有個圖您可參考看看~~
http: ...

謝謝您~如果是變壓器 要連接筆電的話
轉到10A檔 變壓器正連接三用電表正 三用電表負連接筆電正 變壓器負連接筆電負 這方法會不會造成變壓器或三用電表或筆電零件損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如果是變壓器 要連接筆電的話
轉到10A檔 變壓器正連接三用電表正 三用電表負連接筆電正 變壓器負 ...

應是可行,可你要避免連接時的意外短路.這種測法,是測筆電的功耗,非適配器本體的最大輸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如果是變壓器 要連接筆電的話
轉到10A檔 變壓器正連接三用電表正 三用電表負連接筆電正 變壓器負 ...

變壓器"正"->三用電表DCA孔"正",三用電表COM孔"負"->比電"正"
變壓器"負"->比電"負"

這是標準測電流方式,不會對比電造成負面影響
只要接線正確,接點牢固既可

网友:
水泥電阻可以不必買到50瓦這麼大功率
買數顆常用阻值,例如20瓦10歐姆
將線拉出來,再依需求串並連
將水泥電阻固定在散熱片上
短時間用風扇散熱,常時間用不導電的液體(例如-油)
20瓦加上良好的散熱,超到40~60瓦不成問題
不要長時間既可

另一種方式:低阻值水泥電阻配合PWM模組
利用PWM作電流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