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BenQ PQ4242火燒電源板求救(已完修)

楼主(2014-03-29):
BenQ PQ4242火燒電源板
這款有兩型電源板.

型號:VLT71082.50

正面燒燬位置

反面燒燬位置

請問各位先進.誰手中剛好有這塊電源.
可否拍個照來看看線路走向.謝謝.

已完修~
解決過程:焦碳清除.k4097燒燬*2.飛線連接.絕緣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動作真快.就是它了.感恩.

网友:
阿娘喂~~燒成這樣n_028|

网友:
引用 楼主:
動作真快.就是它了.感恩.

補好線路 記得用絕緣膠 撲上去  好幾款電源板都是高壓走火引起燒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動作真快.就是它了.感恩.

請問您是原版修復嗎??

燒成這樣....

网友:
昆哥真是神手啊~~~刮了一個大洞了還能修復,讚啦

网友:
刮了一個大洞了還能修復,讚啦+1

网友:
前方的晶體換一換.
補一條線,加個絶緣膠就完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