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HIMEI 22QA 不能開機(點燈板更換)

楼主(2014-03-29):
嫩媽送來CHIMEI 22QA顯示器,篩奶說:今天修好,可以嗎?

診狀:插電無燈號,按壓開關無作用
臨床:電源功率0.3~27W跳動,電壓異常

銀幕支架是兩節式,橢圓壓扣按下去,先抽出下半節支架

上半節裡面一顆十字螺絲退出,向上提起上半節支架蓋

癖酷剷扒殼後,面板型號:M216H1-L01

PI板5V/17VDC震盪,PWM IC進入保護狀態

劃一刀,隔離17V至高壓的銅箔,測量5V 17V電壓恢復

CHIMEI這款PI板,好像都是這毛病

液晶高壓變壓器-測量 ,就算找到故障零件,尋料也是會頭疼,不能辜負嫩媽的期盼

三太子省吃少喝,有備板應急

4燈小口高壓板,紅接17V、黑接GND

兩條黃線接至ON/OFF及DIM(亮度調整ADJ)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開機~

開機有成功,22.5W

呵呵!高壓區塊的零件就殺肉下來,當作備料!

學姐的4燈小口高壓板有塑膠殼保護,不需固定,塞進去就好了!

封殼再開機,確認OK~

嫩媽~不要炊了,來吧!

网友:
恭喜完修!,
"劃一刀,隔離17V至高壓的銅箔,測量5V 17V電壓恢復",
所以就切斷點燈電源,換新板

网友:
恭喜完修,P+I板上黃黃的是甚麼?

网友:
17V壞了?~~為啥不能原版修復咧~~沒看懂說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OK! 感謝溫哥~
Q1 N-P MOS 掛點、R3 33歐也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