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cougar(酷哥) cl-4213 進入工廠模式問題

楼主(2014-03-30):
請問一下各位前輩   如何進入酷哥的工廠設定模式呢?
本人的電視型號是

型號

型號

目前的問題是  av端看mod都顯示正常

但是hdmi端觀看  卻黑變綠  藍變黃

如下圖

畫面1

畫面1

畫面2

畫面2

因為之前有看到有人在發表進入工廠模式 reset後有機會改善

但是打聲寶(酷哥  聲寶副品牌)服務站  卻不懂的如何進入工廠模式

所以想請問各位如何進入    或著是小弟的主版壞掉呢

我有拆開看  沒看到有爆電容情況

下圖是機版圖

機版

機版

全機

全機

楼主:
所以這必需要特定遙控器才能進入工廠模式嗎?

网友A:
去買一隻聲寶原廠的白色的小小知有點幅度  那隻的上下左右鍵的中央那顆按鍵按一下就進工廠設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買一隻聲寶原廠的白色的小小知有點幅度  那隻的上下左右鍵的中央那顆按鍵按一下就進工廠設定了

j大   請問一下   搖控器型號是什麼呢?

sorry問題有點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j大   請問一下   搖控器型號是什麼呢?

sorry問題有點多

A8或是A9

网友B:
引用 楼主:
j大   請問一下   搖控器型號是什麼呢?

sorry問題有點多

你試一下
開機⋯上(調整的上)5秒⋯⋯下(調整的下)5秒
看有沒有自動條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試一下
開機⋯上(調整的上)5秒⋯⋯下(調整的下)5秒
看有沒有自動條出來 ...

沒跑出來    j大我在跟朋友借搖控器試試

因為小弟只專攻冷凍空調    液晶是家用的

只是想研究看看   等借到在試試

謝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