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碩 HERAN HD2332(RC)要開機N次才有畫面

楼主(2014-03-30):
之前朋友不要到,因為報修原廠要不少錢,他就送我練功,剛好房間也需要一台電視.
剛開始是甚麼都沒有,後來維修故障是電源板故障,有多顆電容鼓起不良,修好後發現有聲無影無背光,判斷應該是高壓板故障,可是開關機或信號切換多次後畫面就會出來(每次都要碰運氣,不知要開幾次)
,後來爬文這種電路叫雙擊式高壓版
高壓的電容量起來正常,但是還是更換及加大容量,狀況還是不知哪時畫面才開得起來,版子中有顆變壓器好像有點不良, 黑邊,不知高手可以指導維修嗎,或是這種版子哪裡有否購買.感恩了

兩個變壓器特寫

兩個變壓器特寫

网友:
alex-hello 大大 …

     請把面板型號貼出來,及 t-con 貼圖 … 謝謝 !

    請問高壓板電源電壓是多少 ?

    看照片是 LG 的高壓板,如是用24V的電壓,可考慮改單擊式的高壓板 !

楼主:
最後的結果 因為高壓板是在鐵板下面,本想跟蘇大哥買板子改, 他是32 吋,怕螺絲孔位跟上鐵板不好裝,淘寶網買了一組高壓了,含運費約400元,裝後不會有不好開機現像了

网友:
高壓線圈有問題,修一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