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Q7T4白屏

楼主(2014-03-30):
BENQ Q7T4 17" LCD
PI版高壓區掛了,外接高壓板
背光可啟動點亮,但會白屏
ADJ on/off  線路被我弄斷了,是否為白屏原因

有用公板測試過面板確定是好的
=======================
AD可能掛了.....處理中

网友A:
ON/OFF線路弄斷.根本背光連亮都不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ON/OFF線路弄斷.根本背光連亮都不會亮.

on/off   ADJ 我是接在好的高壓板上
開關控制也可以啟動,關閉背光
================================
是PI板 on/off   ADJ 線路斷了 ,請問是否需要復原

thx ...回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on/off   ADJ 我是接在好的高壓板上
開關控制也可以啟動,關閉背光
================================

1.先在最上方的搜尋欄,尋找會發生白屏可能原因.
2.adj 斷線會不會造成白屏?試試拿一台正常的機器,去除adj線便可確認.

网友:
引用 楼主:
on/off   ADJ 我是接在好的高壓板上
開關控制也可以啟動,關閉背光
================================

基本上您都外接高壓惹  原PI版上的adl on/off斷線就可以不去管它(但是要斷個乾淨 以免後面的電路若有故障 會照成其他不正常動作)
白屏 一般都是往ad/b or t-con的方向去查  先看看他們的相關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不曉得你是沒有畫面都是白屏或是有畫面但畫面前有白屏或是如何
我個人曾經接錯過腳位把ON/OFF接到ADJ去了,雖說一樣有畫面,但就是會再先白屏及關機後再有白屏

网友:
學習了 不知大大們在修之前 都是有圖可看嗎? 還是都靠經驗?

网友:
經驗萬歲,基本的檢視大概就可以知道要動那裡,從來沒看過液晶的線路圖長什麼樣子,所以舊料舊板很重要,要買還不一定買的到,最後修不到或無料就直接使用代用高壓或AD,倒霉一點的,連面板也要換,大概就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