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鎳氫電池修復,有放電測試

楼主(2014-03-30):
由於上次玩過修復,效果還可以,
今次再玩,再測試容量還有多少
唔講咁多....睇圖去!

ps:重複充放後發現有微漏,充電器緊記放上紙巾!

盡量放清電量才開孔

网友:
專業測試,謝謝分享

网友A:
jackwong928 大大 你趕快逃
聽說充電式電池生產工會,已經發出追殺令,要逮你了。
因為我找出兩顆早就掛了丟一邊的,打洞泡水封口後,似乎有動力出現了。

网友B:
請問jackwong大,
熱水和蒸餾水各要浸泡多久? 泡完要放乾電池內的液體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jackwong大,
熱水和蒸餾水各要浸泡多久? 泡完要放乾電池內的液體嗎??

1.钻小孔后先用60度热水浸泡待气泡排尽后捞出。2.再用蒸馏水浸泡5-10分钟后捞出,擦干后用焊锡封住小孔即可

ps:重複充放後發現有微漏,充電器緊記放上紙巾!

楼主:
引用 网友A:
jackwong928 大大 你趕快逃
聽說充電式電池生產工會,已經發出追殺令,要逮你了。
因為我找出兩顆早就掛了 ...

ps:重複充放後發現有微漏,充電器緊記放上紙巾!

网友C:
如果說用這位大大分享的方式
這電池能夠救回嗎??
http://pigoo.com/thread-4902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說用這位大大分享的方式
這電池能夠救回嗎??
http://pigoo.com/thread-49026-1-1.html ...

可以,注入純水
鎳氫電池比較安全很多
鋰電不敢玩了

网友:
  这个我也玩过。当时的Ni-MH电池、Ni-Cd电池比较贵且稀有,因此容量不足的废电池不想直接扔了,就采用类似楼大的方法进行“恢复”。
  我的方法是,先把电池放到热水中加热,可以看到电池正极边上的安全阀里冒出气泡,然后马上放入冷水中,如此目的是经过热胀冷缩原理让水进入电池内部。
  也许是电池安全阀单向通过的原因还是我所使用的冷水非干净的蒸馏水的缘故,最终效果不怎么好,因此就放弃了。
  看楼大的结果,最终容量也只有标称的半数。估计这样修复的电池自放电可能很严重,放不太久的。另外,这样的电池如果放在贵重电子设备中使用,还可能有漏液造成的麻烦。

网友:
應該也撐不吧!最後歸宿去了CLOCK。(桌上三台CLOCK都用這BATTERY工作中)

网友:
鎳氫一般都是電池內阻增高,變成只能小電流放電,這部分是沒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