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4736開機時"嗶"嗶"叫 (己解決)

楼主(2014-03-30):
1.如題acer aspire 4736開機時"嗶"嗶"叫:
a).開機階段--"嗶"嗶"叫約2~4分後-->WONDOWS軟體才開始開機.
b).WONDOWS軟體開機後--"一切正常".

2.查察裝況:
a).RAM 金手指用橡皮擦擦過.
b).RAM 交換及暫時拔除.
c).DH暫時拔除.
d).開機後查察-->系統裝置-->硬體裝置皆正常.

3,請求論壇高手,協助及指導,謝謝!!

网友A:
背面電容?
bios?
過熱?

网友B:
鍵盤卡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電容?
bios?
過熱?

k大:
謝謝,我續查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鍵盤卡鍵?

t大:
謝謝給意見,逐一確認--沒有卡鍵現像喔!!
謝謝您!!

网友:
鍵盤拔掉後還會嗶嗶叫嗎???
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t大:
謝謝給意見,逐一確認--沒有卡鍵現像喔!!
謝謝您!!

鍵盤排線拔掉 會比較準

楼主:
阿水 哥 & 0982788072哥:

key-board排線拔出後--開機時已不再"嗶"嗶"叫,謝謝!!
下班後將需往拆開鍵盤看看,或價錢若不高因使用率高就換新的方向走.
謝謝喔!!

网友C:
4736鍵盤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36鍵盤很便宜~

阿水 哥 & 0982788072哥:

謝謝幫忙--更換鍵盤後問題已解決!!
(含運7-11取貨605元)

网友:
如果沒內建SPEAKER還真不知道鍵盤問題影響開機。(恭喜完修)

网友:
又增一事--又增一智---感恩

网友:
請更改標題.加上"已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