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問紅外線接收器電路的問題!!

楼主(2014-03-30):
我想請問一下,紅外線接收器 file.yizimg.com/335784/2012100814082989.pdf

Q1.

datasheet說載波38khz是甚麼意思啊??,  是說它只接收38khz的光線嗎??

因為我想設計一個反射式的紅外線偵測器,我利用紅外線接收器模組當開關控制8051,

發射端電路我是接這樣如圖:;,設定38khz,這樣LED是否就能讓接收器收到紅外線??

Q2.

紅外線接收器模組的部分給它供電之後,它接收到紅外線就會有輸出嗎???

還是需要在加甚麼額外電路???

网友:
可先上網找資料做功課.
1.若只是作簡單近距離感測(如走黑色膠帶的自走車),則只要讓其一直導通即可.
2.若是要傳送料含密碼,這時就需使用載波信號(38kHz),以將其作較遠距離的傳輸.

网友:
沒錯,那種紅外線接收模組只接收38KHZ訊號,這是為了避免干擾誤動作,發射端LED必須以38KHZ調制,也是就一連串38KHZ方波訊號代表有訊號,若只是讓發射LED亮著沒加調制,接收訖會當作沒訊號一樣。

网友:
其實隨便一個LED就可以接受紅外線
只是靈敏度和距離要求而已
俺作過試驗
CNY70 反射式, 38KHz TSOP2838 或 PHOTOTRAISISTOR MRD701
都可以的, 參考看看
http://xiaolaba.pixnet.net/blog/post/257337251-cny70
http://xiaolaba.pixnet.net/blog/post/257338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