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TO AM1901 聲音正常,畫面拖影

楼主(2014-03-30):
VITO AM1901 聲音正常,畫面拖影

VGA信號下,畫面拖影,相機不容易記錄影像

OSD視窗正常,時脈調整無效

CATV收訊,慢動作雜訊,無畫面

請問這是面板、T-CON 還是主板的問題?

网友A:
OSD視窗正常.這不就很明顯了嗎?

网友:
CATV收訊,慢動作雜訊,無畫面
若是只有 CATV 有問題,請檢查調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視窗正常.這不就很明顯了嗎?

逍遙大,是殺肉嗎~

网友B:
出現拖影的問題時,OSD視窗正常,並不能代表面板就是好的
拖影的現象都出現於動態畫面,而OSD畫面是靜態的,自然不會呈現出拖影的現象
以可能性來講還是面板故障的機率比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現拖影的問題時,OSD視窗正常,並不能代表面板就是好的
拖影的現象都出現於動態畫面,而OSD畫面是靜態的 ...

謝謝chi大說明分析~感恩
客人還在猶豫~ 希望這台是退修

网友C:
OSD是靜態固定,可能看不出托影,但.....
我們可以按OSD上下左右的選項看看會不會托影,或是有殘影卡在上一個選單圖,
讓他動就好了。

网友:
CATV 有問題,請檢查調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D是靜態固定,可能看不出托影,但.....
我們可以按OSD上下左右的選項看看會不會托影,或是有殘影卡在上一 ...

OSD上下左右的選項調整,也是拖影說~
ㄟ害! 感謝溫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OSD上下左右的選項調整,也是拖影說~
ㄟ害! 感謝溫哥~

那真的殺肉了

网友D:
好像是在t-con上的問題.vgh量一下有無異常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視窗正常.這不就很明顯了嗎?

弄了一片公板來
請教逍遙大,這面板解析是多少? 小弟不會查閱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逍遙大厲害喔! 面板規格書都有~
屏線VDD5V有看到說~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V59栽上去.馬上升級.

V59栽上去囉!

動畫,還是一樣拖影說, 面板TIMING CONTROLLER 毫秒的反應時間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塊面板.在左下角(玻璃上面)那有六個測試點.三太子要不要測看看電壓

是在鐵蓋下屏線右端這幾個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在t-con上的問題.vgh量一下有無異常電壓

感謝前輩,讓您久等了
T-CON上量到這幾個點,也不知道標準該多少說?
VDDA 13.14V
VDD 4.87V
3.3V 3.29V
VGL  -10.27V
VGH 24.65V
VGH_M 21.7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塊面板.在左下角(玻璃上面)那有六個測試點.三太子要不要測看看電壓.

面板左下內層那幾個點嗎?
面板搖不出來,問阿智~他也沒拆過說

网友:
看不出數據有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