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吊扇的維修

楼主(2014-03-31):
這支吊扇大概是20吋的規格,故障情形為正轉正常,逆轉時不轉(可以稍微感覺通電的共振)
更換原來5uf的啟動電容,換上一顆新的5uf的啟動電容,情況依舊.......

再分解一下,發現馬達引出六條引線(紅、橘、紫、灰、黃、棕),量了一下,並非3組獨立線圈
這六條馬達接線還接有「調速開關」與「正反轉開關」
想請問各位前輩,故障查修的方向,從哪裡下手,謝謝!!

网友A:
正反轉切換開關-------------------------先量一下

网友B:
故障情形為正轉正常,逆轉時不轉(可以稍微感覺通電的共振)

小弟推測應該問題出在開關線路,切反轉時啟動電容斷路欠相

附上教材,祝您順利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轉切換開關-------------------------先量一下

謝謝!!
有把正反轉開關線全部卸下來後測量
開關正常,沒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情形為正轉正常,逆轉時不轉(可以稍微感覺通電的共振)

小弟推測應該問題出在開關線路,切反轉時啟動電 ...

謝謝!!請問前輩,這隻吊扇是電容分相式的,還是「蔽極式」的??

拆開來有看到一顆「5uf/220V」的啟動電容(吊扇是單相110V的電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請問前輩,這隻吊扇是電容分相式的,還是「蔽極式」的??

拆開來有看到一顆「5uf/220V」的啟動電容 ...

應該是電容分相式,建議您看教材第8頁,不過有些馬達移相的方式不是把電容換線圈接,而是把電容跟啟動線圈的串接順序掉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電容分相式,建議您看教材第8頁,不過有些馬達移相的方式不是把電容換線圈接,而是把電容跟啟動線 ...

馬達有六條引線,該如何判斷,書上好像只有兩組繞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馬達有六條引線,該如何判斷,書上好像只有兩組繞組

換上一顆新的5uf的啟動電容...接在那裡 ?原導線顏色 ?

馬達有六條引線....各線阻抗關係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上一顆新的5uf的啟動電容...接在那裡 ?原導線顏色 ?

馬達有六條引線....各線阻抗關係 ? ...

再次麻煩了,可以導出線路圖嗎

AC110V電源接於 黑、白線間,
此外馬達共有六條引線(紅、橘、紫、灰、黃、棕),
調速開關引出棕、灰、黑、紫四線條,黑接AC110V電源火線,調速開關的棕、灰、紫再與馬達的棕、灰、紫相連接

量馬達的紅、橘、紫、灰、黃、棕

紅紫約15歐姆
紅棕約13歐姆
紅灰約8歐姆
紅與橘、黃不通

橘黃約12歐姆
橘與其他各色 不通

紫棕約3歐姆
紫灰約3姆
紫與橘、黃 不通

灰棕約6歐姆
灰與其他各色 不通

黃橘約12歐姆
黃與其他各色 不通

5uf啟動電容接於紅、白線間

网友D:
反轉時會順嗎?
有些吊扇是因為軸心培林反轉時會卡住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轉時會順嗎?
有些吊扇是因為軸心培林反轉時會卡住喔!

曾經懷疑過,不過正逆轉感覺都沒卡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次麻煩了,可以導出線路圖嗎

AC110V電源接於 黑、白線間,

量馬達的紅、橘、紫、灰、黃、棕

紅紫約15歐姆
紅棕約13歐姆 ?
紅灰約8歐姆 ?
紅與橘、黃不通

橘黃約12歐姆
橘與其他各色 不通

紫棕約3歐姆
紫灰約3姆
紫與橘、黃 不通
數據紫為中心抽頭
灰棕約6歐姆
灰與其他各色 不通

黃橘約12歐姆...運轉線圈
黃與其他各色 不通

5uf啟動電容接於紅、白線間

可能的線路:

線圈調速法

線圈調速法

网友:
另一種接法,電容接在開關的7、9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馬達的紅、橘、紫、灰、黃、棕

紅紫約15歐姆

依樓主量測各線間之阻值關係,可能的電路圖:
由圖可知:啟動電容接到(2)所以紅色線為啟動線圈,且內接線到變速線圈組(8.1.7)線圈組

而圖中(3.4)運轉線圈,是依照正反轉開關線色配接,阻抗為12Ω,啟動線圈(2.8)為8Ω

但一般啟動線圈(2.8)應是線徑較細阻抗較大而此啟動線圈阻抗為8Ω比運轉線圈阻抗為12Ω小

請問biau大 馬達是否有燒焦異味?

可能的電路圖

可能的電路圖

楼主:
拆下來時,沒有燒焦味,
正轉可以啟動,不是反轉也可以嗎?

正反轉的開關是6點式的,中間點是公共點
正轉時,上方二點與公共點通
反轉時,下方二點與公共點通

网友:
所以我叫他正反轉開關量量看
不然就線沒接好

网友E:
有一個疑問? 吊扇反轉作甚麼用途? 印象中吊扇只有調整風量大小,沒有反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個疑問? 吊扇反轉作甚麼用途? 印象中吊扇只有調整風量大小,沒有反轉功能!! ...

16年前的吊扇,可以將風往下吹(冷氣)
也可以將空氣往上排(熱空氣)

這台吊扇故障情形,就是開關在反轉位置時
無法啟動,也無法運轉

网友:
引用 楼主:
16年前的吊扇,可以將風往下吹(冷氣)
也可以將空氣往上排(熱空氣)

[將空氣往上排] 這個功能想必效果不好因此以後都沒了!!

网友:
正轉如果ok那你把圖上的 3 跟 4 直接手動交換 在送電看看會不會反轉若會就是切換開關 有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