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 ViewSonic VA2232wma 電源燈一閃一閃無法起動求助

楼主(2014-03-31):
請問版上先進...

客人說:原本是閃幾分鐘後就會起動,後來更退化到閃半個小時以上也不起動了...
拆機檢測...
背光板沒亮但LCD面板有些許的明暗變化跟隨電源燈一閃一閃
測試燈管4支都是好的
PI板上的電解電容也都在標準值內
電阻、二極體、電晶體光偶合也是好的...
FET還沒拆下來測...感該不會是它吧?
TL431...好壞沒辦法測...目前手上又剛好缺料...
PWM IC LD7576AGR...這就更困難了...
感覺上問題應該是在1次側,但...近來氣血不順腦筋長結石...一時腦殘...
只好...硬著頭皮...厚著臉皮...塗黑牙齒的...
希望各位大大指點方向...感恩!!!

网友:
您懷疑點量測數據呢?
燈管測試了嗎?
您有做了那些過程,至少交待一下吧?
東要在您手上,這些資料沒提供,要大家一起來猜謎嗎?

网友:
哈哈!可能是只看到圖片,內文和圖片背景的文字雷同,以為是報紙上的字!
不好意思 !樓主別見怪哦!

网友:
PI板上的電解電容也都在標準值內

量測也不一定準確.建議先換掉試試.

网友:
通常一閃一閃的"先更換"最大的那顆濾波電容試試

PS:要確定你換的電容是OK的,我遇過買來外表全新的電容,事實上用電容表一量..........電容量嚴重不足
    另外目前市面上這種100uf,120uf,150uf /400 or 450V 電容
    其時用電容表去測量多會比較低,這點我ㄧ直感覺滿怪低,基本上低於10%就算不良品

网友:
這片 Lay 的方式與其他版本不太相同...

网友:
用了3年.電容建議還是全換掉.在全版補焊.背面兩個背光mos檢測看看

网友:
會不會是燈管閃到掛了

网友:
VA2232 PI板沒修過
閃燈時,三太子會先測量5V、18V有無震盪
如果上述電壓穩定,切斷18V至高壓的銅箔~ 燈號還閃嗎~

网友:
有可能AD版ON/OFF的問題

楼主:
真糟糕~小弟傻傻的抓不出來…
AC整流後有150V,隨燈閃上下1V起伏
DC5V及18V也是隨燈閃上下0.5V起伏
更換IC903的TL431和光偶合…無效…
換板另1片正常的P+I板測試…正常
問題確定在這片P+I板上…
問題尚未抓到…
不知道各位先進前輩可有其他建議方向~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