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添誠 限制開關? 鐵捲門馬達用...目前鐵捲門只能下不能上

楼主(2014-03-31):
以上照片擷取自網路

請問有人知添誠 限制開關,如上圖。兩顆白色塑膠旋鈕、兩顆金色金屬旋鈕 及下方 兩顆黑色塑膠旋鈕的左及右功能(左右以面對圖片為準)嗎?

TCA-300網路擷取照片

TCA-300網路擷取照片

TCA-300 網路擷取照

TCA-300網路擷取照片

TCA-300網路擷取照片

TCA-300 網路擷取照
因家裡的電動鐵捲門(馬達為 添誠 TCA-300)只能下不能上,手動開關按下及停止馬達有反應(會停在指定位置),按上時連氣都不吭一聲,馬達完全無動靜(感覺沒過電)。所以想了解一下限制開關各旋鈕功能,上網查過似乎無人對旋鈕功能有較詳細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就有答案了

Thank you!
連結雖然沒細寫左右旋鈕控制上或下,但其餘說明應已足夠。
我家應該是控制上的那個極限開關壞了.....

网友B:
有可能是MC那邊的問題...

网友C:
通常故障排除方向
1極限開關接點清潔
2馬達內的電容檢查
3極限開關重新設定
4馬達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MC那邊的問題...

遙控部分有有跟其它同廠牌對調,初步確認功能正常。因為時間不夠等放假回南部若極限開關正常(無斷路)再詳細做其它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故障排除方向
1極限開關接點清潔
2馬達內的電容檢查

目前嫌疑最大是極限開關。鐵門可下降,電容、馬達應該沒問題....。不過這型馬達外觀上看不出電容所在處....

网友:
電容很可疑..有遇到按上變下按下還是下..換過就正常.

网友D:
我去年過年才被整得七葷八素,電容器壞了,馬達啟動不夠力,剎車電磁又釋放了,所以只下
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去年過年才被整得七葷八素,電容器壞了,馬達啟動不夠力,剎車電磁又吸上,所以只下
不上。 ...

我這狀況可能有點不同,因為按往上時馬達完全無動靜,一點運轉聲音或啟動不良的聲音都沒有,直覺是沒過電。
等回南部我再拿勾錶量一下啟動、運轉電流好了.....若找的到電容所在處會順便量一下容值是否在標示值+-10%內

也有可能容值異常造成電流過大導致控制往上的極限開關內部導線熔毀.......而無過電狀況

网友D:
電容掛了無法運轉,煞車又釋放了,我去年有貼上來,我從遙控控制器,馬達電磁控制器,最後也是整個馬達拆下來,
拆下來測試還會正反轉,是看到電容器外面有一層蠟質,去買一個回來換上,就通通OK了,不過定位器還調了半天。

网友E:
enface大大您好:

兩顆白色塑膠旋鈕....是"粗調整"....方法是:將它往上拉起旋轉(下方有一格一格的卡榫)...
在鐵捲門尚未定位時.....做大幅度的調整...(角度較大)

兩顆黑色塑膠旋鈕....是"微調整"....方法是:往上下調整(黑色塑膠片是固定用的).....
在鐵捲門快到定位時.....做小幅度的調整......(角度較小)

兩顆金色金屬旋鈕......是"固定"用的....當鐵捲門調整好之後...必須用"虎鉗"夾緊固定....
防止日後因為其他因素....位置跑掉....

限制開關....是靠白色塑膠旋鈕邊邊凸起的地方...去卡住彈簧開關(讓它斷路).....而定位的!!!

至於左右功能...我無法確認...要視齒輪轉動方向而定!!!

電容器....有可能是藏在最左邊的鐵殼內

至於鐵捲門能下不能上的因素有很多....
1.手動開關內的接點(連線)......斷路了
2.電容老化了....無法啟動.....(往下時...有時靠鐵門重量...就會往下)
3.限制開關...當門在捲動時....兩顆白色塑膠旋鈕...應該都會動....
若不動的話...可能是旋鈕下方齒輪崩牙了

一些心得....提供您參考看看!!!...希望能幫到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enface大大您好:

兩顆白色塑膠旋鈕....是"粗調整"....方法是:將它往上拉起旋轉(下方有一格一格的卡榫)...

非常感謝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容掛了無法運轉,煞車又釋放了,我去年有貼上來,我從遙控控制器,馬達電磁控制器,最後也是整個馬達拆下 ...

了解.....

我這應該不只壞一個東西,很可是電容先壞或定位器跑掉(鐵門持續壓地)造成極限開關過電流斷路....
若真是這樣,就必須有預防或改善措施....南部家裡老人家可能會一直讓鐵門一直壓地導致過電流零件損壞....

网友F:
你的情形應該是電磁開關故障所以只能下不能上,電容器的問題很小很小,而限制開關會故障大部份都是到定點無法停止才對,或定點位移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情形應該是電磁開關故障所以只能下不能上,電容器的問題很小很小,而限制開關會故障大部份都是到定點無法 ...

這也有可能.....
但外觀上看不到這零件,可能藏在馬達旁邊圓桶蓋(鐵蓋)裡面,要等回南部有空再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enface大大您好:

兩顆白色塑膠旋鈕....是"粗調整"....方法是:將它往上拉起旋轉(下方有一格一格的卡榫)...

arthur0518 您好:

兩顆金色金屬旋鈕沒鬆開前,白色塑膠旋鈕往上拉起是不是轉不動呢?
我的那兩顆金色金屬旋鈕沒鬆時,白色塑膠旋鈕開轉得動耶....
齒輪崩牙?

网友G:
樓主您的捲門常用嗎,小弟家裡的前一陣子按下開關不會動作(因為關上了只能按上升鍵),馬達有翁翁聲

打開外蓋,電磁開關敲一敲就好了,原因是太少用髒東西跑進去導致馬達欠相

樓主您都拆下來了,建議極限開關量一下是否可以正常開關,不行的話要考慮電磁開關了,因為您的馬達滿舊了,可能是早期電磁開關有2顆那種,其中一顆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樓主您的捲門常用嗎,小弟家裡的前一陣子按下開關不會動作(因為關上了只能按上升鍵),馬達有翁翁聲

打開外 ...

照片是網路抓的同型號示意圖啦.....
馬達還掛在嘉義我媽那兒的牆上.....還沒拆。上次休假回南部時間不夠,這次先做功課希望本週回嘉時能快速解決......
她每天都從那個門進出,算常用.....目前還有兩個相同的鐵門可進出n_097|

网友:
馬達啟動電容或啟動線圈
http://bbs.pigoo.com/thread-43410-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arthur0518 您好:

兩顆金色金屬旋鈕沒鬆開前,白色塑膠旋鈕往上拉起是不是轉不動呢?

enface大大您好:

兩顆金色金屬旋鈕沒鬆開前,白色塑膠旋鈕往上拉起是不是轉不動呢?......轉得動

金色金屬旋鈕的用途...只是要固定住鐵片用的.....當微調整好時(黑色旋鈕)...怕角度跑掉而設計的

跟白色塑膠旋鈕...沒有關係...齒輪崩牙...的機率很小

如果讓一直讓鐵門一直壓地....會讓鐵捲門反向捲起....要小心(不好處理)
(若手動開關...按下..而鐵門往上捲時...按上下..而鐵門往下捲時(就是反捲)...問題通常都是限制開關故障)

建議您....從電容部分先著手(電容也算是消耗品...有一定年限)

网友H:
說不定是更簡單的問題
只是按鈕"上"接觸不良
或是線斷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說不定是更簡單的問題
只是按鈕"上"接觸不良
或是線斷掉

若是這樣就好了.......

网友:
開關也有可能,有時有螞蟻會開關不良也有可能,先從簡單開始,最後再動電磁開關

网友:
所以我一開始覺得應該是MC那邊蠻有可能的~直接按MC測試較快...

楼主:
首先感謝各位先進的指導,此門算是完修,只差零件購買....

這週回南部老媽家部份分解、檢測後,發現電容與電磁繼電器原來藏在馬達邊緣塑膠圓蓋內...

電容及繼電器安裝位置

電容及繼電器安裝位置

先用鉤錶量測運轉電流(向上捲時),無電流值

鉤錶量測運轉電流(向上捲)

鉤錶量測運轉電流(向上捲)

再量容值,250V-35uF 電容值量測OK。電容量測前記得要先短路放電,否則會被電到喔

35uF 電容值量測

35uF 電容值量測

電磁繼電器手動壓按測試,捲門向上或向下OK(電磁繼電器,U1-W1端壓鈕控制鐵門向上捲)。但使用遙控或牆壁上的按壓開關向上時,接點無吸附聲
確認是電磁繼電器控制向上接點的電磁線圈無作用,接點無法吸住,所以要鐵門向上捲時,不過電。電磁線圈端(共兩組,C1a及C2a)皆有電壓。

電磁繼電器,U1-W1端壓鈕控制鐵門向上上

電磁繼電器,U1-W1端壓鈕控制鐵門向上上

限制開關,手指處為控制鐵門往下捲位置,鐵門捲動時白色旋鈕會跟著轉

限制開關,手指處控制往下

限制開關,手指處控制往下

馬達-TCA-300型

馬達-TCA-300型

35uF 電容

35uF 電容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謝各位先進的指導,此門算是完修,只差零件購買....

這週回南部老媽家部份分解、檢測後, ...

恭喜您...找到問題點了!!!....

問題是...電磁繼電器(RM-12)的...電磁線圈.....燒了一邊???....對嗎???...

网友D:
你的繼電器和我的同型號, RM-1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您...找到問題點了!!!....

問題是...電磁繼電器(RM-12)的...電磁線圈.....燒了一邊???....對嗎???.. ...

是的,不是卡住就是燒了一邊,另一邊還可用。等週六回嘉換上新品後(露天網拍一顆800元),再分解看能不能翻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繼電器和我的同型號, RM-12

我的是110 V用的。這型號有分110 V(藍色字)及220 V(黃色字)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不是卡住就是燒了一邊,另一邊還可用。等週六回嘉換上新品後(露天網拍一顆800元),再分解看能不 ...

應該不是卡住.....

您不是有用手...直接按壓測試嗎???....卡住的話...不就按不下去.........

我猜...若燒了一邊(應該有異味)....線圈也有可能接觸不良(沒過電).....

有時只是接點燒毀.....拆下來....加工一下....應該還可以使用!!!...提供給您參考看看!!!....

网友:
線圈不容易燒掉

如果接點燒毀,用細沙紙磨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不是卡住.....

您不是有用手...直接按壓測試嗎???....卡住的話...不就按不下去.........

了解,那應該不是卡住。到時會把它分解看看能不能修復....

楼主:
本週回嘉後,換上新買的電磁繼電器後,運作正常。
舊電磁繼電器分解後發現控制捲門往上的電磁線圈是好的,但電磁繼電器連接電磁線圈的接觸點末端有彎曲,導致接觸不良(呈斷開狀態)因此控制捲門往上的電磁線圈無法過電控制捲門往上.....

使用起子將接觸點末端往下壓後,舊電磁繼電器又可以用了....

繼電器背面

繼電器背面

繼電器背面分解

繼電器背面分解

繼電器內部

繼電器內部

繼電器內部

繼電器內部

控制捲門往上的電磁線

控制捲門往上的電磁線

控制捲門往下的電磁線圈量測OK

控制捲門往下的電磁線圈量測OK

兩組電磁線圈,探針指處為故障點

兩組電磁線圈,探針指處為故障點

探針指處為接觸不良點

探針指處為接觸不良點

接觸不良點,下壓處理後郎測OK

接觸不良點,下壓處理後郎測OK

下圖探針指處為接觸不良點,疑似往上翹導致接觸不良(呈斷開狀態),使用起子將接觸點末端往下壓扳回去後,舊電磁繼電器又可以用了

電磁線圈端點量測,接觸點不良

電磁線圈端點量測,接觸點不良

線圈吸鐵

線圈吸鐵

网友:
en大大把電磁開關拆開了順便把接點刮乾淨吧,我修了很多次添誠馬逹他的電磁開關都是假性故障比較多,真正燒毀的還沒遇到過(我公司有六個電動鐵捲門馬逹都是用同型添誠馬逹,我還沒遇到電磁真正故障的),另外你那台安捷倫的u1733c,我也有敗了一台,我本來也不會修馬逹的但是這六顆馬逹都歸我管,被逼到後來拿著電錶爬上去就會修了,喔對了你那台有沒有二十年了,如果有二十年那刹車就要注意了

网友:
你的鐵門如果電停止時,不在定點停住,會看到鐵門又往下滑時,就要注意了(刹車就有問題了),我記得這一型的刹車己經停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本週回嘉後,換上新買的電磁繼電器後,運作正常。
舊電磁繼電器分解後發現控制捲門往上的電磁線圈是好的, ...

煞車線圈....很少會燒毀!!!

鐵門無法停止時....是因為剎車皮變薄了....只要將螺絲調緊就可以!!!...

煞車線圈平時不通電...只靠彈簧(螺絲)夾緊.....

啟動時(往上或往下)...有通電...將剎車鬆開.....停止時...又夾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煞車線圈....很少會燒毀!!!

鐵門無法停止時....是因為剎車皮變薄了....只要將螺絲調緊就可以!!!...

Dear arthur0518,
煞車調整螺絲也是在馬達內部嗎?.....
先問起來備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Dear arthur0518,
煞車調整螺絲也是在馬達內部嗎?.....
先問起來備用....  ...

enface大大您好:

煞車調整螺絲也是在馬達內部嗎?

在27樓...第一張圖片...電容器..電磁繼電器...再過來那個鐵殼........

裡面就是....煞車總成.......要拆卸時....千萬要注意一點....就是鐵門一定要全部放下來

剎車鬆掉後...鐵門會因為本身的重量而往下走....所以這點千萬要注意

大概的原理是: 平時靠著鐵片(有卡榫)卡住馬達軸承......用彈簧(螺絲)夾緊

啟動時...將剎車鬆開(等同電磁鐵的作用)...吸附鐵片...將馬達軸承鬆開....

應該還有另一種款式(方式)....原理都差不多....

太久沒摸了....要看到東西構造....才知道!!!

提供給您...參考看看!!!...

网友F:
a大說的都對,但是我曾經去買鐵捲門零件時看過老闆拿過一個剎車線圈燒毀,後來重繞線圈

网友:
引用 网友F:
a大說的都對,但是我曾經去買鐵捲門零件時看過老闆拿過一個剎車線圈燒毀,後來重繞線圈 ...

過客大....

這是老灰狼自己黑白舞的....剎車線圈...

[改裝教學] [土炮]自製鐵捲門剎車線圈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39-1-1.html

[維修實例] 鐵捲門的剎車線圈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73-1-1.html

网友:
a大不簡單連這個你也可以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