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ROLAND MT200 不開機

楼主(2014-03-31):
ROLAND MT200 什米碗糕,不會修啦!

只要修到能開機,剩下的問題我來HANDLE,苗條的老師說
學音樂的人每天吃豆芽菜,都馬瘦瘦說~ 三太子又自言自語

背面一排I/O端子

三太子只能確認ADAPTER 9VDC供應正常,是機器開機有問題

ㄟ害!像是XBOX,裡面都是晶片

只看懂9VDC進入後,經過線圈、防電壓反接二極體,供電給VCC電容

VCC至7805 IN 10.8V

7805 OUT 0V

CIKO老師有遠見,7805早早相送

開機成功~ 三太子有錢探!可以吃么雞、九餅

网友:
哦哦!!Roland編曲音源機!!!
三太子真是無所不修痾…

這台已有點歷史了, 外觀還保持得如此新~想必主人一定很珍愛它~

网友A:
"么雞、九餅"是何寶物?

网友B:
簡單來說這台就是把MIDI轉成對應的樂器然後發出聲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簡單來說這台就是把MIDI轉成對應的樂器然後發出聲音

是的~同時它也是一部可以編輯MIDI檔的編曲機~
以前好像蠻多台語作曲"老師"和接B版卡拉的MIDI編曲者, 都愛用這家公司出的機器~
因為MIDI伴唱機大都使用ROLAND的音源晶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么雞、九餅"是何寶物?

等胡牌,等到心煩意亂,軍閥大大么雞看到九餅都喊胡了................
你同意嗎?他老兄回頭一排伺衛倒頭如搗蒜..胡了,胡了,你敢不給胡嗎?

网友C:
沒想到現在還看得到MT-200,我還有一台MT-32呢,有點資歷的就知道這台做什麼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沒想到現在還看得到MT-200,我還有一台MT-32呢,有點資歷的就知道這台做什麼用。 ...

DOS時代的PC GAME + MT-32 完美的聲光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OS時代的PC GAME + MT-32 完美的聲光效果~~

moripi 大大果然是資深玩家! 這些東西都只能回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ripi 大大果然是資深玩家! 這些東西都只能回味了...

乾杯 朋友就讓那一切成流水
把那往事 把那往事當作一場宿醉
明日的酒杯 莫再要裝著昨天的傷悲
請與我舉起杯 跟往事乾杯
舉起杯 跟往事 乾杯

网友E:
popcorn大好厲害什麼都修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E:
popcorn大好厲害什麼都修

會修電源電路
就可以完修一半以上的電子產品
三太子是碰運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DOS時代的PC GAME + MT-32 完美的聲光效果~~

那時還有聲霸卡+MIDI音源子卡的組合n_118|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時還有聲霸卡+MIDI音源子卡的組合

狼大說得沒錯~
但印象中聲霸卡+音源子卡的組合比較算是三代(?)去了...

一代應該是1987年的ADLIB(魔奇音效卡) & Roland MT-32,
當年ADLIB一張就要價NT$1650, 而MT-32 印象中好像要1萬出頭...
根本就不是一般人買得起的高檔配備...

兩年後的1989年SB聲霸卡一代(ADLIB+PCM音軌*1)上市,
當時波斯王子應該(?)是第一個有支援它的遊戲,
遊戲內多了主角受傷死亡(嗚嗚叫)和地板機關(鏘鏘叫)的PCM音效...
它的出現在當時也嚇掉了一堆人的毛(至少我的毛就掉了n_067| )...

再後來就是多家的音效卡的戰國時代了...SB Pro/UltraSound..巴拉巴拉的一堆音效卡,
連同YAMAHA的XG和Roland的GS兩家MIDI音源子晶片也加入戰局...

那年代可謂是多媒體電腦的興起之戰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狼大說得沒錯~
但印象中聲霸卡+音源子卡的組合比較算是三代(?)去了...

SoundBlaster最早有三個版本,1.0, 1.5和2.0版。我第一塊音效卡是1.5版,上面可插C/MS音源晶片(也買了),比同學軟體世界出版的摩奇音效卡(Adlib)好上許多。過了幾年的SoundBlaster Pro有內建IDE可接光碟機,當時買了一整組含Panasonic的1X卡夾式光碟機,這些東西應該都還在倉庫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SoundBlaster最早有三個版本,1.0, 1.5和2.0版。我第一塊音效卡是1.5版,上面可插C/MS音源晶片(也買了), ...

哈~ 大大那台 Panasonic 1X 夾式光碟機應該是 CR-523, 當時學長有給我一台(嚴重挑片的);
我自己買的是 SoundBlaster 16, 有沒有 Pro 忘了, 有內建 IDE 光碟機排座, 搭配一台 Panasonic CR-562B.
回想起學生時代為了玩電腦遊戲所花的摳摳還真不少啊~~~

一個不小心跟諸位大大一樣洩露了很多秘密啦n_087|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 大大那台 Panasonic 1X 夾式光碟機應該是 CR-523, 當時學長有給我一台(嚴重挑片的);
我自己買的是 So ...

型號真的忘啦...沒想到您還記得起來,厲害!
以前當學生時是電腦迷,什麼高檔產品都要買來玩一下(平常省吃儉用,過年後再花大錢升級),我的第一顆硬碟是Seagate 40MB,後來就直接上SCSI了(當時很鄙視IDE),直到2003年我才買人生中第二台IDE硬碟。
現在則返老還童,深感電腦夠用就好,所以CPU還在775呢。

网友:
我還有台威尼斯2X的光碟機..

唉~曾幾何時電腦都N聲道了,以前電腦有音樂可跩死人了..

有光碟機撥CD可是每家店都展示的"廣告機"...號稱多媒體電腦

网友:
整個電腦界的發展從宏碁小教授到現在,真的歷經不少時期。老實說,我很懷念當初的日子,現今電腦界已成一攤死水,完全是各公司互相競爭、併購的結果。以前光是顯示卡就不知道有多少廠商了,百家爭鳴各有各的特色,玩起來非常有趣,現在只剩ATI與NVIDIA,賣來賣去都是那些東西。當然,現在也有好處,就是電腦的門檻變低了,用很低的價格就可以擁有,可惜耐用度沒以前好,也沒什麼特色可言。就如之前買的Liteon光碟機,放著很少用也能自我毀滅,然而學生時期買的NEC Multispin 4X光碟機現在還好好的。

网友:
前輩們在憶當年了~~~
這篇可能需要10頁了~~~

网友:
我都還有apple早期黑白的電腦真的是老扣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