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G2411HDA 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有背光,無影像)

楼主(2014-03-31):
    廠牌:BENQ
    型號:G2411HDA
    面板型號:M240HW01 V.2

    此台液晶螢幕的故障情形是打開電源開關,會感到螢幕微亮(背光),卻沒有任何影像顯示,也接收不到來自電腦VGA的訊號(亮橘燈)。

    看起來蠻簡略的AD板,只有一棵穩壓IC,查不到規格,連腳位也不是常用的類型,一般常用型的腳位大多是 G、O、I,而此顆穩壓IC的腳位排列則是 I、G、O,測量輸出電壓則是1.2V,而3.3V的電壓則是直接由PI板提供,打開電源時供應至T-CON的5V也都有正常的輸出。

    由於故障的情形有兩種狀態,1、無畫面。2、偵測不到訊號。無畫面的故障範圍較廣,三大部件都有可能,所以根據第2點把重心放在AD板,因為T-CON的故障不會造成“偵測不到訊號”的情形。
    由AD板上的走線可大致可看出信號處理的方向,VGA信號很明顯的進入RTD2555LRH,起初並沒有在網路找到規格書,只能做些經驗上的處理 -“補焊”,當然這個處理是無效的,否則就不會有這篇維修實例了。其次觸摸晶片表面時完全沒有工作時該有的溫度,當時猜想應該是“掛了”,只好另尋解決方法。

    請人幫忙找到了一片料件大致相同的AD板,破屏機拆下來的,可以確定是好的,也試過以這片AD板點亮這片面板,本想直接替換,無奈..可惡的螺絲孔位和插座卻完全對不上,只好乖乖的拆換零件。

    正想下手時拆零件的時候,注意到了這一棵穩壓IC,1.8V???頓時腦海中出現了疑問,之前另一片測量到的明明是1.2V的電壓,停下手來仔細比對,原來的是RTD2555LRH,而另一棵則是RTD2555LH,編號相同,後綴相差了一個英文字,難道這不是什麼“無鉛”、“有鉛”、“低耗”之類的分別嗎?

    RTD2555LRH -  3.3V / 1.2V power supplier
    RTD2555LH  -  3.3V to 1.8V voltage regulator
    這是之後查到的詳細規格,每顆顯示控制晶片都有兩種供電電壓,確認了工作電壓確實不同,腳位也有幾處不同,不可代用。也因為找到了規格書,知道每個接腳的功能,可以更仔細的測量晶片的工作條件是否正常。
    仔細測量後,終於找到了異常之處,PVCC電壓不足只有1.7V,正常時必須有3.3V的電壓。

    循線路找到源頭,終於發現了故障的原因,原來是“導孔開路”造成供電不正常的故障。

    找了顆0電阻,將3.3V搭接至開路處。

    完修......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要用0電阻,隨便一段電線不就解決了,何必刻意去找0電阻,其實也沒為什麼,就只是因為“龜毛”。

网友:
大大真是厲害.連貫孔都找出來.除了技術好.耐心又細心.讚ㄧ個...

网友:
超精讚的實例解說,造福不少人

网友:
這種貫孔故障還真少見,查起來很費工,樓主對元件資料的功課作得夠詳細,
才能發覺到問題點,這是一般人很容易忽略的。

网友:
也就是說電路換層之後就降低導通量囉..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
真是細心,小弟佩服萬分!

网友:
峰迴路轉,欣賞

网友: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要用0電阻,隨便一段電線不就解決了,何必刻意去找0電阻,其實也沒為什麼,就只是因為“龜毛”。
===============
整篇文章~我最欣賞這句話~

說是龜毛其實是謙虛,其實就是水準問題,為何以前"日本"維修的品質就是No.1,那就是如LZ的堅持

网友:
這文章專業!如果是我就換工板~

网友:
O歐姆電阻應該是為了打SMD方便,不用人工插件,加快製作流程。

网友:
給你1百個讚.

网友:
這維修真的夠功力!

网友:
好文!沒人教的,在此學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