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冰箱的溫度是幾度呢??

楼主(2014-04-01):
請問電冰箱的溫度是幾度呢??

冷凍室正常是幾度

冷藏正常是幾度

蔬果正常是幾度呢???

不然不知道測試電冰箱的溫度正確數值是多少

謝謝各位唷

网友:
您這個問題......

或許直接用google搜尋.....

會比較快....答案會更多....可參考的數據....會比較多.....

楼主:
有google過了 很多答案
有標準的嗎?

网友:
-15度--冷凍
+7.....+8....冷償...
看每個人的習慣吧....因人爾異

网友:
沒有一定吧!!春,夏,秋,冬,都有所不同。(內有刻度可調整)強,弱,適中。
試問您想要什麼樣的答案。

网友:
請問的語氣有點生疏!!!

冷凍................................................................................................................................................................................................-15
冷藏.................................................................................................................................................................................................+5

网友:
依機種能力不定 ,

冷凍庫 約 - 20  ~  - 30

冷藏庫 約  +5 ~  + 10

网友:
冷凍-15度以下,冷蔵+3~+5,每個人的習慣都不同,所以調整冷凍及冷蔵的高中低的位置都會有不同的冷度,除非你像我一樣都會使用溫控器去全天檢測溫度,不然是這個數字是沒什麼義意,有幾戶人家冰箱有顯示溫度數值.

楼主:
了解~感謝各位~只是單純想知道冷度而已 所以冰箱冷藏11度以上就不正常了吧

网友:
11度以上應該不是正常的冷度ㄌ~有問題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