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敏電阻標示問題,急需,懇請各位高手前輩們賜教!

楼主(2014-04-01):
各位前輩高手們大家好:

小弟最近一塊電路板內的「熱敏電阻」損壞了,導致機品無法運作(現在還無法使用),零件規格標示及照片如下:

照片:

熱敏電阻

熱敏電阻

零件標示:351    D901

而不才小弟焊解下來使用電表量測後為0.72ohm,與零件標示規格完全不相符,因此完全不知如何採購新品,可否懇請各位高手前輩們賜教此為何種規格,電阻容量為何,俾利小弟購置新品,萬分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hqew.com/buyer/ec_detail22876636.html

http://www.farnell.com/datasheets/99344.pdf

duncan真是搜尋零件規格高手,很是令人佩服.根據您提供的資料,我在此做個簡易規格說明,以便讓大家能較易容易了解其檢測方法.
主要是選取351(80度C)這個規格加以解釋.
1.在室溫以下,其阻值應<100歐姆,而圖表顯示約70-80歐姆.(所以其量測正常值應參考此值)
2.在溫度為80-5=75度時,電阻值<570歐姆
3.在溫度為80+5=85度時,電阻值>570歐姆
4.其他溫度對應的阻抗值,請參考其溫度/阻抗曲線圖.

楼主:
謝謝各位高手前輩們的幫忙,小弟已經立即完成線上訂購了,如沒有各位幫忙,可能小弟的板子就掛點了,另外這顆熱敏電阻是直的壞了,因為小弟在拆解時不小心將pin腳用斷了,那時心裡就有點xxxxx的!所以才必需購置新品,不過真的萬分感謝前輩高手們,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