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晶體測試器加裝繼電器完成轉移
火..

楼主(2014-04-01):
感謝 ciko,狼仔, arthur0518,fatzeros  ,su_fei,kafachan, antlu,lazy104,moripi 以及其他板友的支持~
目前這一板完整用原作者,並移植完畢到 ST7565S LCM~且用大家團購的那台為基準~

先介紹燒錄工具 USBasp,這是一個 open source 的 ATMeag ISP 下載器~TB可以買到10-15 RMB~
唯一有差別的是在TB上約有幾個板本,我目前是採用最標準的 USBasp,這樣全球任何寫的程式,我都可以用。
比較傷腦的是怎麼快速分辨是最標準的那種~

1. standard USBasp,一般都會寫 只支援 PROGISP 1.72 or AVR_Fighter~這就是了~
2. PROGISP2.0 support的 USBISP,此為 PROGISP後來改板的,這種只能用它們公司出的軟體~

我是用PROISP 1.72板的,本來想用 AVR_Fighter,但是找不到英文板,簡體板 run 又看不到正確的字~
http://web2110575.w218.badudns.cc/channel.asp?id=21

我附上的程式,裏面有2個,一個是 .hex 是主程式,另一個是 .eep 是用來燒上面 EEPROM內的資料的,雖然我沒把字串放到 EEPROM~但是,還是燒一下 build 出來的,以免向偶~
我附上畫面,需要分別載入2個檔案~

底下這個畫面是由按鍵  Auto 右邊的那個點點點按鍵裏按出來的~說明請翻找網路~

底下就是要用這台團購機器燒程式的設定,不要動到 program fuse ~如果燒那個錯值,會造成Freq設定錯誤而不開機,需要拔下來用IC燒錄器燒~ or special way.

改機電路

1. 需要加裝一個輸入按鍵 ATMeag328p PD4 ( Pin 2 )及提升電阻,因為內部程式有滿多地方會把信號腳轉態~為了不影響程式內的很多狀況,所以以外部電阻為最簡便~
2. 需要加一個輸出信號 5V ,取用 ATMega328p PD5 (Pin 9),當輸出 5V時來推動外部繼電器而把 3個測式端開路,而讓測試端平常保持在短路(or 加一個非常小的阻值)來保護外部測試元件的放電行為。

此為接上電池之模擬測試~旁邊 relay 模組為 5V驅動,此模阻上有 power LED 及 signal LED表示狀態~

底下是 youtube的影片連結,因為圖片不好 demo~所以~
不知這樣有沒有關系~~

前 4個連結是用電池,有發現幾個狀況,如電源不太穩定,感覺造成一些怪怪的,如有時進不去  test mode~
測試元件的數據也偏差太多,最後一個 demo 是由 ISP 端取 5V 進ATMega328p,整個測試數據精準相當多。
我目前是以電阻電容之值來評論。也有可能之一的問題,relay 也吃比較重的電。所以這個選取問題,請大大們發揮專業。
我平常不搞這個的,就不要見怪了~~

http://youtu.be/ICiUa6mB5xU
http://youtu.be/tOjL799IjtI
http://youtu.be/oTy0iJM56h4
http://youtu.be/qyiG7n2_T_U

此為我用電腦 USB 接電進來,除了它斷不了電外,RESET 鍵(power off)~ 電源鍵 ~開始測試鍵 都完全正常~
底下是特別錄了自我效正的畫面,此程式原設計就是有測試鍵的存在,需要用測試鍵才能開始測。
自我效正功能有2個方法可以進去:

1. 啟動電源時,發現 3個測試端全短路在一起,此時你會在畫面看到詢問畫面,並有一個問號在畫面上,如果你沒有放開再按一下,它是不會進入自我效正的~

2.短路3個測試端後,按住測試鍵 3 sec 也會跳出詢問畫面~需再放開按一次,可進入。

原賣家把一些效正功能拿掉了,我把它重新啟動,在測試時會多花一點時間效正機器的數據。但是可確保硬體的數據被調整進程式裏~
需注意的是,當測試到 T4 時,機器是需要妳把測試端恢復成開路狀況而繼續效正。
最後會進入 1-3 pin 加上效正電容,這個大家應該都清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0sAMbqa8Y

附上修改過後的程式碼,以及單獨一包2個檔案的 BIOS/EEPROM 給大家~

TTester SRC 20140401

TTest HEX 20140401

网友:
1. j 大 您太神了,一會兒工夫,就可熟悉並進入程式修改功能.有機會應現身指導眾家後輩.
2. 另繼電器板因吃電較兇,不適宜使用9V乾電池,並使電路工作異常,修正方式可改用小型省電型繼電器(SMD型).
..... 很感謝論壇有你的加入與協助.

网友:
教學相長啦!
幫助別人也是幫助自己,
我學到了avr的基礎燒錄方式啦!
謝謝謝謝!

楼主:
to ciko大~

小弟做的只是我所懂的而以。如果大家有興趣,說不上指導,就大家討論討論。當同樂會。

网友:
JOJOLING大:
   真是利害啊!!! 看到您改的這一篇文章真是佩服的"五體投地Orz"!! 我有幾個感想!!
1.好像有些網友因為使用不當?還是另有原因? 已經不能使用了!! 與其送回對岸修,到不如教他們如何把MCU換好並把程式寫回去! (我感覺短時間要改電路外加 RELAY的網友會比較少),這樣很多機器就此得到"復活"
2.這機器裡面好像因為廠商"COST DOWN" 所以節省不少功能,可以的話幫忙大家多"挖出"一些"秘辛"出來,這樣大家會更了解它!!
3.廠商因為成本的關係所以使用其他的"機殼",目前好像有賣"裸版",(還有許多網友還在排隊),若可以把當初的一些預留功能打開,那真的就是"豪華版"了!!
感謝無私分享!! 雖然很多不懂的地方,但還是把程式下下來"慢慢抄襲"!!

楼主:
to antlu,

1.其實要上這個新的firmware~只要把那個提升電阻跟那條 Pin2D4的線拉到那個按鍵那就行。
就算不上,啟動電源也可以測一次,但系統會因為按鍵 test 鍵而開機~只要再啟動又能測另一次。
如要燒這個,需有一個  USBasp或相等的東西,可以:

(1)自己 DIY~並用IC燒錄器燒進去 USBasp的 firmware~然後再接這顆插到晶體測試器裏面的 ISP 接頭~
前題是你要有 IC 燒錄器~
http://www.fischl.de/usbasp

(2)沒屋頂去買一顆~
NTD 115 標準 Usbasp(我只想用標準的,我的是這個,這買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5040976377

也是 NTD 115但這顆也會模疑成 usb key而可以自動安裝 driver~不過我不知到底相不相容~so...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120148752

我同時有多買了一個10pin to  6pin的,arduino標準6 pin 接頭用

(3) TB買吧,有 10 RMB(沒殼)的,有 14 RMB的~

3.廠商那個新板的,有改了,如 TEST 按鍵被改回來了~~所以是告訴我們,這一板,忘了加 TEST按鍵,或不知要加這個按鍵~想要自己洗專用機也行啊,我一直都不覺得原程式是問題,作者都做好了~且也一直在更新~

网友:
jojoling大您好:

恭喜啦!!....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就能搞定....不簡單啊!!!...

楼主:
to arthur0518大,

大家專業不同嘛,剛好這個我熟而以~。

网友:
arthur0518大大,

眞的太厲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arthur0518大,

大家專業不同嘛,剛好這個我熟而以~。

就是認為您一定能搞定.....

才想說...提供一台...給您玩玩.....

看看...能不能....激盪出.....什麼火花......

网友:
太神了~~~兩三下就搞定~~~

网友:
江山代有才人出,太厲害了。

网友:
太深奧了,有看沒有懂!!!

楼主:
有鑑於有人說只有一好,沒有二好~~那就增加圖進來了~
目前完成了電阻,電容,二級體,電晶體,還差 JFET/MOS(32X32) 系列 及所有元件中文名字的圖(72x32)

想當然耳,要有 logo~~

上面2行,打算用標準16x2,原作者所有的資訊。不做任何變更~
不改太多因GUI而變動的主程式,確保原作者更新時更便利。
底下2行,就把元件中文名稱,元件圖形並對映的角位圖式,如同原機BIOS

雙電阻(還欠 32X32圖)

電阻

電感

二極體

電晶體

Thyrist

Triac

NPNp 不知什麼東東~好像跟底下這有關
PARASITIC_PNPn
ARASITIC_NPNp

网友:
這...這...這實在是太強啦~
果然軟體才是最好發揮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鑑於有人說只有一好,沒有二好~~那就增加圖進來了~
目前完成了電阻,電容,二級體,電晶體,還差 JFET/MO ...

人生何處不相逢!!!...有緣千里一線牽!!!....

jojo大想買舊款晶體測試器.....對岸已斷貨...有可能買不到!!!...

老灰狼...太白目...自告奮勇....捐一台........

大胖仔....臨時來插花......認識了jojo大.....

就這麼.....擦出了火花.....痞酷牌晶體測試器.......

以上條件....缺一不可....這大概就是所謂的....緣份吧!!!....

有緣千里來相逢....無緣對面不相識.......

期待f大與j大....能修得正果.......生生世世....永結同心.....

來.......笑一個!!!.........來個....Happy Beginning.....

网友:
大大很利害,這麼快就完成了 有空多分享點東西,讓我們學習學習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鑑於有人說只有一好,沒有二好~~那就增加圖進來了~
目前完成了電阻,電容,二級體,電晶體,還差 JFET/MO ...

請問文中顯示"PARASITIC_PNPn/PARASITIC_NPNp"時的待測物為何?(達靈頓晶體?)

网友A:
我可以請教一下接那些繼電器的原因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請教一下接那些繼電器的原因是

繼電器是為了保護輸入端舜間湧浪電壓來自待測電容放電~
http://bbs.pigoo.com/thread-50424-1-1.html

楼主:
更新了全中文板~

此板是包含最新作者更新到 2014/4/6~德文看不懂沒關系~ 3/31 電容測試更新到 2uF - 50mF

中文元件名字更新~javascript:;
當然先放一下logo~有一些雜點修掉了

Battery電壓修正,此塊板子是用2個10K電阻分壓取電檢測9V電池,VCC 電壓顯示

電容

電阻

電感

NPN 電晶體

PNP 電晶體

穩壓二極體

場效電晶體 P channel E-MOS

場效電晶體 N channel E-MOS

N channel JFET

雙向晶閘管Triac

單向晶閘管Thyristor (SCR)

IGBT源達沒有賣~ so 沒有圖測試~
我也忘了買達靈頓那類的晶體,所以沒辨法測試那一項,上次莫名測出那個,應該是從我壞掉的那堆裏測到的~發現我的垃圾箱裏有一些壞掉了~
數位電晶體也沒買到,因為店員也不知那是什麼,~ so..暫時沒修改~

PS: 此顆BIOS 加了這堆圖,目前到了30652 byte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新了全中文板~

缺少的測試零件我可提供,感謝j大的大力支援,使本測試器的功能更加完善.

网友:
不知道有沒有懶人包可以升級

网友:
好強....超專業的,能測試的元件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少的測試零件我可提供,感謝j大的大力支援,使本測試器的功能更加完善.

謝謝ciko大n_148|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ciko大

找時間也要給你一套新版測試儀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時間也要給你一套新版測試儀試用.

新板應該會更快,新舊沒有差異太大~
^^

楼主:
to 阿乾~

你看看,你看看,這個小小的麵包版是多麼的美~
上面剛好插了2個模擬達靈頓跟模擬數位電晶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阿乾~

你看看,你看看,這個小小的麵包版是多麼的美~

JOJOLING大:
    真是小而美!! 有需要大一點的嗎? 不用客氣!! 雖然不是新品,況且你的桌面還很空!!

   看我的桌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to 阿乾~

你看看,你看看,這個小小的麵包版是多麼的美~

還用到杜邦線喔,我都嘛用電纜線裡面的絞線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用到杜邦線喔,我都嘛用電纜線裡面的絞線來用.

^^
我只買了2包來玩玩而以~圖裏中間的那2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

我只買了2包來玩玩而以~圖裏中間的那2包

阿麵包板買那麼小的,不怕迷迷糊糊的就把它當餅乾給吃了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鑑於有人說只有一好,沒有二好~~那就增加圖進來了~
目前完成了電阻,電容,二級體,電晶體,還差 JFET/MO ...

請問jojoling大, 那個圖是怎麼轉成he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jojoling大, 那個圖是怎麼轉成hex的??

to moripi,

其實我有寫一個小程式,會把2色BMP的圖,轉成符合這顆 LCM 需要的格式~
這是以前寫 HD62012 時做的,然後這次又拿出來重新改一變。
原始程式(名字叫 bmp2bin)有點醜,所以沒放出來~
使用方法:
bmp2bin  1
or

後面那個 1 是會把圖形做反相輸出。

楼主:
忘了說,下一版程式會把額外增加的按鍵移除,會延用 TEST/ON 那顆來啟動下一次的test.應與原來的BIOS相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忘了說,下一版程式會把額外增加的按鍵移除,會延用 TEST/ON 那顆來啟動下一次的test.應與原來的BIOS相同~ ...

JOJOLING大:
   好人作到底!! 很多人因為一個不小心(測量電容器忘了放電)把 輸入給燒了,有沒有可能改程式把I/O 給改了 ,先決條件他要有8組 A/D, 記得好像用了4組? 測量電容器燒了2個 I/O 若是重新定義那就可以就回來了!!
  還有一種方式就是 設定一個開關(DIP SW) 讓軟體去改變 I/O 輸入,這樣經過跳線就可以"起死回生"!!  我天馬行空亂亂想....

楼主:
引用 网友E:
JOJOLING大:
   好人作到底!! 很多人因為一個不小心(測量電容器忘了放電)把 輸入給燒了,有沒有可能改程式 ...

to antlu,

沒有辨法喔~因為3隻端入端,每隻腳各有2隻I/O 信號透過電阻680歐姆及470K拉進來~
每個測試端會依條件不同而有不同功能:
1. 透過內部multi-function pin defined 直接轉成 output Vcc or GND.
2. 透過電阻連接的那條output Vcc or GND,並透過 ADC讀取待測元件是不是有電壓的變化~
沒法不改硬體線路直接可以用~且誰知這種情況,晶片內部就沒有其他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antlu,

沒有辨法喔~因為3隻端入端,每隻腳各有2隻I/O 信號透過電阻680歐姆及470K拉進來~

是的,一般I/O因意外電壓過高被擊穿,算是重大損傷,不像正常損壞下,有機會可直接換I/O腳.又因還須轉移硬體線路,也是另一個問題.故考慮芯片故障又不需變動I/O腳位情形下,還是直接換顆新的芯片,並重新燒錄是較保險也較簡單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antlu,

沒有辨法喔~因為3隻端入端,每隻腳各有2隻I/O 信號透過電阻680歐姆及470K拉進來~

JOJOLING大 & CIKO大:
   哇!! 原來仔細看了線路圖一共有9隻腳對應這三個測試PIN,還有內傷的問題也是!!
感謝兩位的 釋疑,我想的真的太天真了!! 反過來看,這儀器也真太超值了!!

楼主:
下午開機測了一下下~新舊板的差別應該是:

1. LCD 面板左右顛倒((Segment Driver Direction Select 需更改)
2. 背光設定需降低 (The Electronic Volume)~

問題不大~就這樣~~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下午開機測了一下下~新舊板的差別應該是:

1. LCD 面板左右顛倒((Segment Driver Direction Select 需更改 ...

JOJOLING大:
   真強啊!!這下大家有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JOJOLING大:
   真強啊!!這下大家有福了!!

今天或明天再放最新板的程式上去~晚上要去桃園找朋友一趟~

楼主:
新板更新:

* 完整程式 20140419
* 新增一個資料夾放所有使用到的圖
* 資料夾 V10 舊板機器(有穿新服的)的設定與BIOS
* 資料夾 V20 新板機器的設定與BIOS

V10 舊板懶人包,只有 .HEX 與 .EEP 檔給燒錄程式用

V20 新板懶人包,只有 .HEX 與 .EEP 檔給燒錄程式用

新增數位電晶體檢測 (此機台只能檢測 Vin < 5V的喔~天生限制)

場效晶體檢測

達靈頓晶體(沒有內建電阻型)檢測

目前有問題之達靈頓晶體型號,此為內建電阻型,目前無法判定原因為程式偵測出來的hfe值偏低,無法利用hfe數值來判定。
麻煩 ciko大用原板BIOS也測一遍看看,應是程式本來問題,需要debug。

目前此板BIOS是全整相容此2台機器,可以不用加掛按鍵。

測試機台直上繼電器有某些問題:
1.繼電器一顆雖小,但每一顆的驅動電流需30mA/5V ,ATMega328p腳最大輸出電流為 40mA~
超過 20mA時,電壓就會降到4.2V以下,目前量測結果為 2顆 relay 並連,造成IO腳電壓降至 3.6V.
2. 78L05 最大輸出 100mA,在2顆 relay工作在電池模式時,電壓從  4.99V 降至 4.98V~
網路上的資料,基本上都會上一個電晶體來推 relay~確保沒問題~

PS: 由於上次在 ciko那拿的 IGBT起動電壓為 15V,已超過此機器規格~是無法判定的。所以無法 demo IGBT元件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板更新:

* 完整程式 20140419

JOJOLING大:
   辛苦了!! 加上RELAY 用電量大,9V電池不夠時間撐太久,那就建議大家用 充電電池吧!!沒想到RELAY可以那麼小,.. 感謝!!
   是否可以闢一個專欄給C 程式或是組合語言的 問與答! 幫幫對於 MCU有興趣的網友提供經驗和釋疑,期待喔!!

  那就感謝 JOJOLING大的不時的協助囉!!

网友B:
有需自行燒錄的朋友可自行準備燒錄器,並下載所需程式及燒錄檔,至於所需材料如下: (牛角因採背面插入,導致排針會左右對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需自行燒錄的朋友可自行準備燒錄器,並下載所需程式及燒錄檔,至於所需材料如下: (牛角因採背面插入,導致排 ...

Ciko版大, 向您詢問一下那個小小relay的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Ciko版大, 向您詢問一下那個小小relay的規格?

panasonic agq 4.5v 2路的~編號看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Ciko版大, 向您詢問一下那個小小relay的規格?

這是賣家資料.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3&id=9318196250

楼主:
再一次改裝 relay 工作 .......

之前有提到,改裝relay在動作的時後,存在2個問題:
(1) 78L05(最大輸出 100mA)出來的電壓從 4.99V掉到 4.98V的問題。
(2) relay 需要最少60mA的電流,IO腳不夠能力直接推動(可推動,但已經 over spec)~

剛好我的垃圾箱裏找到了一顆 7805 ~這顆是最大輸出 1A/5V的規格~
所以就把 78L05替換下來了~然後經過測試,在由 IO腳推動 relay的時後,電源果然穩穩穩~
果然是把 power 從150W 換到 450W時的 +12V的感覺..
緊接著就網路隨便找了 一張 AVR 加裝電晶體推 relay的電路直接空中飛來飛去後。
電晶體我就隨便拿一顆,反正是當開關用(飽合區與截止區),電阻也找了一個裝上去。
在relay端的電壓,都可在正常範圍,且I/O腳也在正常的工具規格裏。
但此時出現了一個大麻煩,就是5V電源因為 relay的特性產生了波動,從 5V波動到 4.82V~
此處是不可發生的,因為這個  5V是 ADC需要使用,需要很穩定。

本來想,上一顆電容,但是因為 relay工作時間是以數秒做計算,電容應沒法解決這個問題~
想到一般relay板上,都是把電源迴路獨立開來,所以,決定把那顆換下來的 78L05用上,獨立供電給 relay

結果:
(1) 目前MCU的電源  5v 已不再跟著 relay on/off 產生變化了。已經變成一個穩定的電源。
(2)  relay的電源獨立分開後,原來換裝 7805應該不再是必要的動作了~

PS: 熱熔膠條不知失蹤到那~就空中飛一下吧~之後再把那些零件固定下來~

网友G:
請教樓大
對岸的產品通常都會把MCU的編號磨掉,您這一台是沒磨掉的嗎??
ATmega88PA也可以用USBasp這款嗎??

网友:
引用 网友G:
請教樓大
對岸的產品通常都會把MCU的編號磨掉,您這一台是沒磨掉的嗎??
ATmega88PA也可以用USBasp這款嗎??

這個測試器是對岸參考國外的作品,因為原版設計是可以使用Atmega8, 88, 168或328,所以沒必要磨掉編號。這些都是可以用USBasp來燒錄的。

网友G:
感謝robotai大解說
小弟有台太陽能充控器,MCU不是磨掉的,是根本沒打,所以好奇問.
怎麼確認對岸產品的MCU是如何確認.

48PIN,頻率不高,這是51嗎??
因為在充電中會不知不覺當機,就不充電,想看是不是韌體的問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感謝robotai大解說
小弟有台太陽能充控器,MCU不是磨掉的,是根本沒打,所以好奇問.
怎麼確認對岸產品的MCU是 ...

嗯...,這要有請高手來解答,我不會...

話說即使找到IC,也有很大機會應該程式會鎖住,讀不出來。那不就變要自己重寫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謝robotai大解說
小弟有台太陽能充控器,MCU不是磨掉的,是根本沒打,所以好奇問.
怎麼確認對岸產品的MCU是 ...

又讓我猜這種答案喔~
每次承蒙這裏的同學看重,給我這種機會去表現~~
不過這真的都是猜測而以~
一般只能從一些不會改變的 PIN 腳來猜測判斷~
如晶體振盪連接的2隻腳
VCC/GND對映的 IC 腳位~
RESET 電路的腳位~
I/O 定義的腳位
從圖上看不出晶體振盪是連到 IC 的那2隻腳,因為是貫孔~
你這張圖目前能判斷的只有晶體振盪腳位,其它如需詳細,最好畫出概略電路圖~
謝謝你的看重~

网友:
引用 网友G:
請教樓大
對岸的產品通常都會把MCU的編號磨掉,您這一台是沒磨掉的嗎??
ATmega88PA也可以用USBasp這款嗎??

ming6511大:

 您是來拆老灰狼的台嗎???....

團購了五個月....賣出2百多台....

您竟然說....您這一台是沒磨掉的嗎??

都沒注意在看文章.......該打屁屁!!!

网友:
歐沒排到這台啦n_057|毎次都過期

還有請教高手時,要裝笨!!!(假裝不清楚)
ATmega88PA也可以用USBasp這款嗎??<----------------我有問這一句喔(知道這一台的MCU)
在不然照片上也有標呀!!!

小弟可是用心涼苦n_009|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這要有請高手來解答,我不會...

話說即使找到IC,也有很大機會應該程式會鎖住,讀不出來 ...

標準 atmel 89s51沒有 48pin的包裝~
應不是 ATiny8 ,腳沒那麼多~

就算了吧,你只是好奇~其實我真的沒熟悉多少顆 MCU~我工作不搞這個~
最多就一顆  8051而以~
這顆  ATMega328p是我這輩子第一個 AVR 的程式.......
見笑了.... ^^

這顆的XTAL應該是底下那2個貫孔吧? pin 33/34~

PS: 有 MCU的電路,想要 copy 基本上是不容易的~因為沒軟體,也沒幾個讀的出來~
想破解,送專門破解 IC的廠商,他們是專業,熔開就知道是那種 MCU了~又可讀出程式~

网友G:
引用 楼主:
標準 atmel 89s51沒有 48pin的包裝~
應不是 ATiny8 ,腳沒那麼多~

不用裝笨~不然我也要裝笨回答喔~<------------------賣啦高手哥哥n_067|

小弟會增加功力的原因,就是東西有問題,要像洋蔥一樣把它層層剝開,才會有經驗值嘛.

您第一次就這麼厲害了,當然不是我這種非職業性可解的,當然要讓專業的來.
我只不過只是純研究,可以的話,我還是想修好它.
還有對岸的產品似乎都是用PIC跟AVR,之前我就曾經將壞掉的PIC韌體讀出,換上新的PIC(硬體),再燒入韌體,
使電路重新復活的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裝笨~不然我也要裝笨回答喔~

報告 ming大,

你最少正面加屁股也照幾張吧?不然都是用猜的很頭大耶~
之前那台晶體測試儀我沒機器時,是因為板上一堆人貼圖,還有高清的圖放外面,才有辨法慢慢連出來~
再加上一堆人靠著新增加的圖在背後幫忙找一堆資料,猜零件~才有機會猜出來的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 ming大,

你最少正面加屁股也照幾張吧?不然都是用猜的很頭大耶~

因為正逢月底加靠近月初,小弟要變身為會計(結帳).
一有空,會把圖跟線路補上.
到時請高手哥哥詳查是何類MCU,小弟無以身報答,只能感激流涕相送(好像說的)

网友G(2014-05-02):
引用 楼主:
報告 ming大,

你最少正面加屁股也照幾張吧?不然都是用猜的很頭大耶~

jojoling 大晚安

小弟來補圖啦!!!
有先聽您的話,先了解某些腳位,再去找LQFP48封裝的MCU datasheet 核對是否相同~
可惜的是都沒相符的,勞煩您幫忙檢視一下.

有裝圖型顯示LCD時

正面(拆下LCD後)

背面

放大(加註線路)

左上側

右中側

右下側

楼主:
引用 网友G:
jojoling 大晚安

小弟來補圖啦!!!

報告 ming6511大哥,

您需不需要另一個文,整理一下,也好讓大家一起來研究研究啊~
因為這2件事不太一樣,且我覺得,沒辨法在一到兩文回帖解決~
辛苦您了喔~

网友G:
引用 楼主:
報告 ming6511大哥,

您需不需要另一個文,整理一下,也好讓大家一起來研究研究啊~

貼在貼文練習區嗎??
還是打屁閒聊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貼在貼文練習區嗎??
還是打屁閒聊區??

可以貼在電子電路啊~

名字就取 [請益]太陽能充電器mcu辯識不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貼在電子電路啊~

名字就取 [請益]太陽能充電器mcu辯識不出~

昨天看了就覺得怪怪的,怎麼好像版區不對,已請wish大搬過去了--電子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