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D-Link JTA0302A變壓器電容規格請教?(已解決)

楼主(2014-04-01):
各為痞大日安,小弟的D-Link變壓器(型號:JTA0302A,借用bccpatrick大的照片,如下照片一)昨天故障,開殼後,發現兩顆電容鼓包(位置如照片二;借用bccpatrick大的照片;分別為紅圈圈及藍圈圈;均被白膠覆蓋,看不到規格),經爬文,得知關於兩顆電容的資料,不知道是否正確?敬請各位大大指點,以便確認後,購買零件維修,感謝:
1.紅圈圈大電容為1000μF,耐壓10V?
2.藍圈圈小電容為120μF或是330μF?耐壓10V?

照片一

照片一

网友A:
因為輸出是5V,所以輸出端電容只要耐壓大於5V即可。這邊建議用低ESR的長壽命電容,固態電容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輸出是5V,所以輸出端電容只要耐壓大於5V即可。這邊建議用低ESR的長壽命電容,固態電容最好。 ...

感謝phuang3大的回應,大電容與小電容到時候會用耐壓10V的,但各別的電容值為何?敬請提供,謝謝!

网友:
我沒有這顆電源供應器,但是依照經驗大顆的1000uf以上都OK,小顆的不確定,因為不知道用途。建議把矽膠小心刮除,確認容值後再更換。

网友:
直接解焊下來 應該比問的還快

楼主:
謝謝樓上各位大大的協助,小弟從duncan大的連結網站已獲得線路圖 !不得不佩服duncan大,整個變壓器的電路都找得到,再次感謝!

网友:
100oUF 10V
220UF 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