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110V非隔離式 LED電源限流試驗 各端點波形 NCP1200

楼主(2014-04-01):
試驗非隔離式電源~~~只是玩玩性質
測試 LED 1W*100 只用30個~~~雄爸爸提供

試驗可行的電路圖:

麵包板實際接線圖~~~有夠亂~~~

使用IC-NCP1200 SMD ~~~沒買轉接板只好~~~

各端點示波器波形紀錄:

NCP1200   2-PIN

NCP1200   3-PIN

NCP1200   6-PIN

FET  G-PIN

FET  D-PIN

FET  S-PIN

電感與LED接點端

10顆 LED

20顆 LED

30顆 LED

注意事項:
此電路是AC110V非隔離式~~~會電人的(每一個端點)
示波器也要經過隔離變壓器材可以測試~~~
測試剛通電時電流會慢慢下降約10mA 左右,查了一下是因為 1 歐姆電阻慢慢發熱造成阻抗變大造成,更換大瓦數電阻就有改善,剩下是電感發熱影響,還好變化不大~~~
電流可以從160mA~350mA 可以更大,但不敢往上調了LED會超過額定電流~~~
電感感量差異會影響占空比、輸出電流,所以要注意盡可能先將可變電阻調成 0歐姆,將電流調到最小在往上調整可能會安全一點~~~

若要試驗還請注意安全~~~
只是試驗玩玩而已,畢竟對電感我還真不懂~~~所以要摸索一下~~~

另外也用一般的 12V開關變壓器拆下街上測試,電路要稍微改一點也可以正常輸出電壓電流都可以控制,應該說又學到一點點東西了~~~
我不藏私~~~但決不是有求必應,因為我還是很多不懂、不知道的還要多多學習, 希望PIGOO能長久~~~畢竟台灣我只看到這個網站不以牟利維生、、、

若有錯誤還請指正~~~謝謝

网友A:
500M示波器-------真高級

网友:
哇~~ 500Mhz的示波器~~~

网友:
超高級的
這不是凡人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M示波器-------真高級

這台也是痞酷 minyau 買的~~~中古的啦
hp hewlett packard 54503a 示波器

网友:
也想買一台便宜的示波器
玩玩
現在我連一台都沒有

网友:
非常好的實驗~感謝分享

後面話題轉到示波器了n_118|

网友B:
請問一下,此線路如果加調光器(約500-1000w)的話...
LED發光會抖嗎?波型會衰減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此線路如果加調光器(約500-1000w)的話...
LED發光會抖嗎?波型會衰減如何? ...

1.調光~~~這就是可以調光,是用限流調整亮度~~~
2.500W~1000W~~~太大了不敢嘗試,也不建議用這種方式去做,以110V來算約要10A電路也要改很大,NCP1200輸出也不足夠需要再加驅動電路,功率FET、線圈、電阻都會需要散熱,要考慮的範圍太多了,用此電路或許可以設計成多組分開驅動會比較好吧,例如一組驅動 40顆LED串連 設計成 40W  * 25組~~~或是以高頻變壓器限流設計,好像也很複雜需要考慮的因素很多~~~
3.LED發光會抖嗎~~~
以目前30顆限流0.3A ,高壓端濾波電容使用22UF調整電流有可能會閃爍所以改成47UF就可以不閃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