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個SMD是什麼?

楼主(2014-04-01):
請問這上面打著 A3 ,是什麼零件?謝謝。

网友A:
A3      diode BAT17 BA480
參考 http://www.chinafix.com/home.php ... o=blog&id=17659

楼主:
引用 网友A:
A3      diode BAT17 BA480
參考 http://www.chinafix.com/home.php?mod=space&uid=81806&do=blog&id=176 ...

謝謝大大的幫忙,但是BAT17是3 PIN的 ,BA480找不到。

网友:
http://www.markingcode.com.cn/search/index.asp 查看有沒有你要的

网友B:
照片不是很清楚.
不知電路板上在零件旁邊是否有印刷什麼文字?
它是在電源輸入端還是訊號輸入端?

网友C:
看樣子有點像CHIP的 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不是很清楚.
不知電路板上在零件旁邊是否有印刷什麼文字?
它是在電源輸入端還是訊號輸入端? ...

因電路板有灌膠,旁邊都沒字,它是接HEF4011BT的V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樣子有點像CHIP的 電容

看起來好像是電容,可是沒看過0603的電容上面還打字,所以懷疑是別的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來好像是電容,可是沒看過0603的電容上面還打字,所以懷疑是別的零件。 ...

有的 電容上面會打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電路板有灌膠,旁邊都沒字,它是接HEF4011BT的Vss。

另一端接哪裡?

网友:
若只是想知道是何物(本體必須是正常的),可用晶體測試儀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