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新手請教類比示波器的使用

楼主(2014-04-02):
   為了DIY音響買了一台2手的類比示波器(型號 IWATSU SS-5705), 先前未使用過示波器, 從網路上看了一些使用教學資料.

   依教學一步一步試用示波器, 現階段只進行最初階的時基線顯示調整, 下一步的示波器校正, 卻看不到方波只有時基線, 試了多種按鈕組合還是不行, 不知道是哪一個環節出錯了?

Eric

參考的一部分教學資料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E6%B3%A2%E5%99%A8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E6%B3%A2%E5%99%A8

网友A:
感覺似乎是有信號~
你的VOLTS/DIV調多少?還有TIME/DIV式調在多少?
建議你拍近一點讓各按鈕都可以看得清楚調整在哪
這樣才能看你是哪一個地方沒有調整好~

网友B:
你要把螢幕左上角上面那個開關向右推到DC,再測量看看,若有波形,但是很小,再去調整底下的Volts/DIV電壓刻度的旋鈕.

ss-5702-5706維修手冊 - 點選示波器圖形外右下Get Manu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似乎是有信號~
你的VOLTS/DIV調多少?還有TIME/DIV式調在多少?
建議你拍近一點讓各按鈕都可以看得清楚調 ...

你好:

VOLTS/DIV =>0.5V
TIME/DIV =>0.5mSEC
提供旋鈕較清晰照片如下, 請看一下. 謝謝~~

Er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把螢幕左上角上面那個開關向右推到DC,再測量看看,若有波形,但是很小,再去調整底下的Volts/DIV電壓刻度 ...

左上角的AC/DC按鈕做切換, 螢幕顯示看起來沒什麼變化, 有試過切換VOLTS/DIV 不同檔位, 也沒明顯變化.

連結的PDF檔有下載了, 英文說明看了頭就大了

网友C:
CAL訊號下方的接地接上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左上角的AC/DC按鈕做切換, 螢幕顯示看起來沒什麼變化, 有試過切換VOLTS/DIV 不同檔位, 也沒明顯變化.

連 ...

AC/DC 底下的GND切看看.
GND是獨立的控制,我原以為是與AC/DC一起控制的.

如果還是沒有變化,那就先拿開探棒,用手去摸摸探棒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VOLTS/DIV =>0.5V

你把TIME/DIV調到0.1mS或是50uS試試~
如果還沒有那先把探棒換到CH2再試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VOLTS/DIV =>0.5V

4樓第一張圖片....

MODE....CH1....有按了嗎???

還是拍攝角度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L訊號下方的接地接上看看?

探棒上面的鱷魚夾夾在示波器的接地圓孔? 夾上去後沒什麼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DC 底下的GND切看看.
GND是獨立的控制,我原以為是與AC/DC一起控制的.

GND 按鈕按下去沒什麼變化
探棒拿開用手摸前端勾狀金屬, 螢幕有出現類似雜訊波形, 示波器上的'' A TRIG'D '' 燈號有亮著.

補充說明: 手摸出現的雜訊波形, VOLTS/DIV 切換0.1V 以上 (mV 方向) , 波形才會看的明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TIME/DIV調到0.1mS或是50uS試試~
如果還沒有那先把探棒換到CH2再試試~

依說的方法試過, 螢幕顯示沒什麼變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探棒上面的鱷魚夾夾在示波器的接地圓孔? 夾上去後沒什麼變化

螢幕右方的按鈕試試,可能是無觸發.

楼主:
引用 网友D:
4樓第一張圖片....

MODE....CH1....有按了嗎???

是拍攝角度問題,
探棒接CH1 插口 , MODE 和 SOURSE切換開關, 會切換至CH1 ; 接CH2 插口 , 則2個開關都會切換至CH2

网友:
你找看看是否有其它的信號可以測量,或者用NE555做一個.
或者測量傳統20V以下變壓器的AC也行,Volt/Div切在5V檔,AC/DC選AC.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依說的方法試過, 螢幕顯示沒什麼變化

你要找找有沒有其它的測試信號~如同scottwang版大所說的
你手摸有出現雜訊那就有可能因為它的內部標準測試信號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螢幕右方的按鈕試試,可能是無觸發.

螢幕右方的 MODE 和 HORIZ DISPLAY 按鈕做切換 , 也沒有波形顯示

网友F:
換ch2輸入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探棒上面的鱷魚夾夾在示波器的接地圓孔? 夾上去後沒什麼變化

注意看看探棒是不是調在X10的地方,如果調在這邊,測試方波又只有0.3V,也會看不出波形

訊號源不確定是正常的狀況下,可以試著去量電路板上的小直流電壓
不然就是換CH2看看
另一各可能是,旋鈕壞了,所以VOLTS/DIV一直是在最大值
另外VOLTS/DIV的VARIABLE也要注意一下,(PULL X5 MAG) 看是不是紅色鈕拉起來了

其他猜不到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找找有沒有其它的測試信號~如同scottwang版大所說的
你手摸有出現雜訊那就有可能因為它的內部標準測 ...

接了變壓器AC 4.5V ( 邊壓器標示, 未用電表確認), 有看見波形, 為了讓波形看得清楚, COLTS/DIV 切至2V, TIME/DIV 切至5mSEC , 圖形如下

探棒和前端的鱷魚夾, 接變壓器AC4.5 和 0V

探棒要移開變壓器時, 先拆掉鱷魚夾, 結果波形變小了, 順便請教在量測時(AC ; DC 等等) , 鱷魚夾或是示波器的圓孔接地端子, 需要接到被測物上?

示波器的標準訊號有無輸出, 用數位電表可量的到? 手上有UT61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找找有沒有其它的測試信號~如同scottwang版大所說的
你手摸有出現雜訊那就有可能因為它的內部標準測 ...

了解, 先試看看如何量測有無標準訊號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換ch2輸入看看

已經試過了, 一樣的. 可能是標準訊號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看看探棒是不是調在X10的地方,如果調在這邊,測試方波又只有0.3V,也會看不出波形

訊號源不確定是正常 ...

探棒是調在1X 位置, VOLTS/DIV 紅色旋鈕也無拉起. 試過量AC4.5V 有波形. 可能是標準訊號故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了變壓器AC 4.5V ( 邊壓器標示, 未用電表確認), 有看見波形, 為了讓波形看得清楚, COLTS/DIV 切至2V, T ...

這就是交流AC的正弦波~
不管測AC或是DC都是需要把鱷魚夾夾在待測物的GND或是負極至於示波器的接地圓孔就不用接
你用電表測量看看標準信號有沒有3.3V的DC輸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了變壓器AC 4.5V ( 邊壓器標示, 未用電表確認), 有看見波形, 為了讓波形看得清楚, COLTS/DIV 切至2V, T ...

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還是出現了.
那個應該是可以修復的.

鱷魚夾或是示波器的圓孔接地端子, 需要接到被測物上?

你也可以另用一條黑色粗線做一條專用地線,因為示波器的那條線太細又太短了,在做測量時並不方便,若是在做雜訓測量時才用示波器的地線.

楼主:
使用數位電表DCV檔位量測並無電壓輸出, 看來真的是校準標準電壓出現故障. 內部大大小小板子 和 連接線蠻多的, 想省事點直接用外部的訊號源做示波器的校準參考電壓.

有購如一台2手的LEADER 音頻訊號產生器, 這個自己本身尚未使用過, 如要當標準的校準電壓, 不知各旋鈕及按鍵該如何設定? 想到的操作步驟只有旋轉左上方最大顆的旋鈕, 再按旁邊的頻率選擇按鈕, 然後OUTPUT 和 OUTPUT LEVEL dB 如何切換就沒概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還是出現了.
那個應該是可以修復的.

請問''用一條黑色粗線做一條專用地線'' 是取代探棒上的鱷魚夾? 如是, 是否接線到CH1~3 任一BNC 接頭的外殼即可? 謝謝~~

网友:
看看CH1的信号输入是不是打到“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用一條黑色粗線做一條專用地線'' 是取代探棒上的鱷魚夾? 如是, 是否接線到CH1~3 任一BNC 接頭的外 ...

在示波器面板最右下角(cal底下),把你接線的香蕉插塞入接線座,另一端鱷魚夾就是你要接測試目標板的接地.

香蕉插 <-------> 鱷魚夾

楼主:
並沒經驗用過示波器 和 訊號產生器, 去年便宜購入的機器現才有時間摸索, 問題一堆真是糗

詢問的示波器問題, 應該是機器本身的校準電壓故障無輸出, 導致昨日摸索半天, 現改用訊號產生器給示波器訊號 ( 又是一陣摸索   ), 示波器總算有波形出現了, 拍了一些照片如下, 不知道示波器顯示的電壓位準是否正確????

訊號產生器的檔位設定

方波用UT61E 量測的電壓值

正玆波UT61E 量測的電壓值

示波器對應顯示的圖形(VOLTS/DIV 為 0.5V)

网友:
引用 楼主:
並沒經驗用過示波器 和 訊號產生器, 去年便宜購入的機器現才有時間摸索, 問題一堆真是糗

詢問的示波 ...

正旋波1V(電表顯式為RMS值),示波器顯式為峰對峰值(=2.828 X Vrms),當示波器切於0.5V/DIV時,應顯示約2.828格.時間軸與電壓軸觀測時,皆須將其旋鈕至於"CAL"位置

楼主:
是的, 3個紅色小旋鈕都是順時鐘轉到底 CAL 位置.  訊號產生器輸出電壓 x 2.828 看螢幕波形差不多是這個格數(如30樓照片), 看來示波器還算堪用, 示波器繼續摸索......

网友:
这台示波器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看起来挺新的。波形也漂亮。

楼主:
是的, 還好功能還算正常, 當初買的時候不貴, 賣家只說出機時只會測試示波器的標準訊號這一項, 其餘功能則未做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