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42吋油畫.不知程序如何更改

楼主(2014-04-02):
如圖...邏輯板已經機換新懷疑是不是面板壞了-DTL-742E510

网友A:
從標題到內文的錯別字請改一下好嗎?

网友B:
不是面板。應該是程序跑掉
看見主板大散熱片上方有一個小基板?裡面有程序。換掉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標題到內文的錯別字請改一下好嗎?

謝謝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面板。應該是程序跑掉
看見主板大散熱片上方有一個小基板?裡面有程序。換掉就ok ...

不知哪裡有賣這塊---謝謝

网友:
主機板壞~~~程序NG

网友:
痾~~小弟這裡也有兩三台一樣的問題,請問各位先進說的程序問題,要怎麼解決的呢???

网友:
有沒有可能是面板上的那二條有問題?

网友:
都沒有大大回復?? 難道那一個小基板壞,就沒辦法了嗎??

网友:
請問奇美是什麼機型呢?

請樓主將型號加入標題內,以利文章的完整性。

网友:
我有一台同型號的  電源無法觸法 還躺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