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已解決]BENQ VH-3745 開機後亮一下就黑晝面(疑燈管問題)

楼主(2014-04-02):
在這裡常看到各位先進的維修文章,受益良多,
但從來沒有實際動手過....
日前剛好有個朋友一台 BENQ VH3745 壞了,  因為已經用很久了, 維修不划算,
於是就跟他索來瞧瞧.

初步測試結果, 插電會亮待機燈, 按開關後會開機, 背光會亮, 右下角有看到清楚的文字訊息,
但一下子就整個暗掉, 電源燈還是維持綠燈.

在這裡搜尋了一堆文章, 看起來是benq  的通病, 可能是高壓板的問題.

於是開始動手拆機,  一拆開還不及仔細看電路板, 就發現有一處燈管接口有嚴重的生銹狀況....

問了朋友, 並沒有碰到水之類的事情, 可是怎麼唯獨這塊銹得特別厲害.
把電路板拿起來, 看得更清楚些

記得有看到先進提過, 只要其中一根燈管有問題, 就會跳保護, 感覺就是這個狀況.
因為手上沒有相對應的零件或工具, 所以無法交叉比對確認是不是就是那根燈管惹的禍,

因為有看到文章, 知道換燈管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找了一下, 也沒找到BENQ液晶電視
的換燈管經驗文章, 另一方面也不一定找得到這尺寸的燈管, 因此想問大家的意見,
怎麼處理才比較好, 送專業維修? 硬著頭皮換燈管? (這尺寸的燈管哪裡可買到?)  還是有辨法
跳過那一根燈管??? 啟動, 不要理它?

先謝謝大家囉!

网友A:
把 鏽除掉 都管線破皮的地方 做好絕緣處理  如果還不行 是高壓板壞了  可以跟學姐買一片 400而以 別修板了

楼主:
謝謝 playart 兄這麼快就回覆,
你的意思是說, 只要我把鏽除掉, 作好絕緣,  這根燈管還是OK的??
所以如果畫面還是一下就暗的話, 就可能是高壓版的問題了, 是嗎?

我本來是想先去買一片單口高壓板來測試看看那根燈口是否仍OK,
也許先去買片高壓版來換換看.. :)

如果要跟 烏骨雞學姐 買的話, 是不是只要把高壓板型號傳給她就行了嗎??

网友B:
燈管高壓線漏電是 VH3745的通病
用膠帶隔離多可改正完修
萬一是高壓板掛點,跟學姐買20燈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222738079

楼主:
RE: [已解決]BENQ VH-3745 開機後亮一下就黑晝面(疑燈管問題)

引用 网友A:
把 鏽除掉 都管線破皮的地方 做好絕緣處理  如果還不行 是高壓板壞了  可以跟學姐買一片 400而以 別修板了

引用 网友B:
燈管高壓線漏電是 VH3745的通病
用膠帶隔離多可改正完修
萬一是高壓板掛點,跟學姐買20燈

謝謝 playart兄及 popcorn兄, 這邊的前輩先進真的是經驗豐富, 光憑描述就大概知道問題所在,
希望有朝一日我也可以到達這一等級... :)

昨天回家後, 迫不急待就開始把燈管電線作絕緣處理.
真的鏽得很厲害, 本想拿鋼刷或挫刀先把鏽去除, 然後再上漆之類的, 但在那地方不太好處理,
我很怕鐵屑掉下去後無法清除, 所以只好拿吸塵器一面吸, 一面用一字起刮一些鏽下來, 但效果十分有限.
近看, 整個塑膠皮都被腐蝕了, 露出銅線部份, 仔細瞧了瞧, 大部份銅線芯都還在, 只有外圍斷了幾根, 應該
還 OK, 本想用烙鐵補焊一下, 可是那地方等會要折彎, 怕補焊後變硬, 反而把它折斷,
先用變壓器的隔離膠帶纏上幾圈, 然後用熱縮管包覆, 儘可能把熱縮管推到裡面一點.
接回端子.
插回板子, 電線加上熱縮管有點厚度, 會稍為把板子撐高一點, 不過只有高一點, 還好.
懷著忐忑不心的心, 把電源板都接回, 上電開機測試,  感人的畫面出現, 背光持續不斷電...
輸出畫面, 熱機6小時, 持續播放影片, 一切正常.

後話:  其實在發問前, 我已經把 PI板及高壓電源板的焊點都補焊過了, 所以是不是原本還有
其它焊點的問題就不得而知了,  但很謝謝 playart 兄 及 popcorn 兄的幫忙, 讓我完成個人史
上第一次LCD完修 (雖然只是作絕緣處理而已... Orz ), 信心大增, 以後有機會應該會繼續嘗
試, 最後謝謝大家....

网友:
手藝不錯,但會鏽成那樣,還真是納悶,好想查出到底是哪裡進過水?

网友:
恭喜完修,應該是燈線破皮,打火到鐵殼,久了就生鏽了,之後跳保護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playart兄及 popcorn兄, 這邊的前輩先進真的是經驗豐富, 光憑描述就大概知道問題所在,
希望有朝 ...

您這台情形應該跟您之前補焊無關,應只是單純電線破皮打火引起保護而已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破皮地方處理的滿好的 大大手藝不錯呦 恭喜完修

网友:
處理破皮地方 真的處理的很漂亮

网友:
樓主維修思路清析,判斷正確,很快地抓到故障點,論壇又多了一勇將!
希望日後多發實例哦!

這篇和我修第一台的故障狀況雷同,看了發文時間是在2010年8月,
想不到竟然在這個園地打混了這麼多時日,今日有這些成長,
當然要感謝這一路走來提攜的前輩們!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2581&highlight=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1
恭喜完修,應該是燈線破皮,打火到鐵殼,久了就生鏽了,之後跳保護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那個只要把接頭拆開,發黑的部份清一清.
套上熱縮套管包好露出的部份,加熱一下就完工了.
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playart兄及 popcorn兄, 這邊的前輩先進真的是經驗豐富, 光憑描述就大概知道問題所在,
希望有朝 ...

VH-3745 跳火弧通病:原因是高壓板太寬,電線要躺在鐵殼上

把高壓板後移一點,電線就碰不到鐵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