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監控混頻器14ch訊號不出來。

楼主(2014-04-02):
各位大大:

小弟遇到情況如下:小弟社區約40戶,有DVR監控,但只有在入門的地方分享畫面至14台頻道(CATV)。
原本舊的在很久以前就不能觀看,因為年代久遠,很多資料已都不可考,所以只好透過住戶們有能力的協助幫忙。

目前社區基金購入一台混頻器型號為AV-601,示意圖如下

AV 601

AV 601

現在接法為門口影像透過CAM IN輸入至AV-601,第四台總訊號進入CATV IN端,由RF OUT輸出至第四台分配器大輸出端。
但無奈14台依舊無訊號,請問板上各位大大有人能提點的嗎?!謝謝

网友:
根據你的自述,接法是沒有錯
還是看看說明書怎麼說吧

网友:
門口影像透過CAM IN輸入至AV-601

cam in 輸入的格式對嗎?先確定一下?

网友:
耍白的問一下..... "有沒有插電"???

网友:
可以拍一些現場實際照片給大家看,才有辦法提供意見。

网友:
以前有正常過嗎?~

1.您在哪裡?
2.同#5建議拍照方便判斷

网友:
既然是新買 當然可以問原廠  這裡幫你網路搜尋到這訊息 不知有沒幫助
安裝方式:
1.將攝影機訊號源接到VIDEO IN(黃色孔)
2.將第四台訊號源接至另一個二分配的IN點
3.把從混頻器RF點(F端子)信號接到二分配器的IN點
4.把二分配器的OUT端接到電視上,即可在電視上的14頻道看到攝影機的影像
5.此產品適用於一般大樓/住家
6.如要將聲音也輸入電視,只要將音源線接入(紅色孔)
轉貼是這裡 請參考 請參考

网友:
第四台分配器被加裝了陷波器?? 造成14CH被濾掉了??

网友A:
現在接法為門口影像透過CAM IN輸入至AV-601,第四台總訊號進入CATV IN端,由RF OUT輸出至第四台分配器大輸出端

是筆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接法為門口影像透過CAM IN輸入至AV-601,第四台總訊號進入CATV IN端,由RF OUT輸出至第四台分配器大輸 ...

是輸出端,沒打錯,照原本的線路下去插,還是這邊有希竅呢?!

楼主:
謝謝大家與小弟分享,因為這個第四台總進入線路在第一戶住家的外牆上;
AV601與監視器放在小房間裡,等社區主管回來開門後,小弟在拍照與大家分享。

至於以前正不正常我是不清楚,聽隔壁鄰居說 好一陣子沒看到了,所以14台到底有沒有清楚過還真不知道!
不過有圖有真相,照片盡快給大家補上。謝謝大家幫忙

网友B:
說不定之前的機器沒壞只是線路出問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說不定之前的機器沒壞只是線路出問題而已。

h大您好,有先測試過了,簡單測試方法為cam直接接上,RF OUT直接接到電視cable in 切轉14台便知道混頻器是否故障,原本舊的再切往14台是直有雜訊的,反之,新的裝上後是正常無誤的。現在問題就比較偏向於線路上的接法有誤,接完後無誤再與大家分享。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輸出端,沒打錯,照原本的線路下去插,還是這邊有希竅呢?!

混頻器這東西我沒用過

我個人的猜測是,混頻器這東西將原有的CABLE訊號(CATV IN),加上CAM IN的訊號在CH 14
然後將加工後的訊號從RF OUT丟出來

所以如果後端的住戶要能看到CH14這各加工後的CABLE訊號
分配器的輸入端應該是要接混頻器的RF OUT來當輸入來源才對

以上是各人想法

网友:
根據 7樓大大轉貼連結店家的說明,
同一台機器,為何還另外需要一個 2 IN 1 out的混頻器(二分配器)???
難道 AV-601的CATV IN無法使用嗎?
二分配器如連結
http://supa.shop.rakuten.tw/200000000084337/

楼主:
原本的接法跟現在的接法是一樣的,礙於今天要加班…所以先畫示意圖給各位大大看。
舊的機型跟新的外觀是一樣的,舊的上方貼紙已脫落,剛買回時是按照舊的線路一模一樣接上的。
是沒有影像後,才回去查線路;可以確定CAM輸出是正常(RF OUT端接上電視可以看到14台的監控畫面)
所以問題就出在是不是第四台原本接至RF OUT那裡出了問題呢?! 剛剛社區有大哥先換過線了,也是一樣呢。
如果有拍到照片在分享給大家看!

网友:
基本上信號的走法應該是這樣的
後端如果沒有陷波器的話,應該是能正常使用的
參考看看
另這一家的陷波器在外売上是同一個的
只是混頻器多了cam的輸入而己

楼主:
剛剛已得知社區某大哥朋友過來幫忙,線路上照Legion大講的一樣!!
只不過有加了一個訊號強波的東西,這下子就沒法拍到照片了@@
不過還是謝謝板上各位大大的協助幫忙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