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ASUS P7H55-M LE 主機板蜂鳴器問題

楼主(2014-04-02):
請教先進,在下太久沒買新電腦,所以有點跟不上時代了,找遍網路沒有資訊,所以在這裡請教.
關於ASUS P7H55-M LE 主機板,蜂鳴器要接哪裡啊?
已在官網找到說明書,也看過裡面完全沒有寫到外接蜂鳴器(SPEAKER)的接腳的事,
所以在下無法理解,當主機板有問題時,要怎麼發出"嗶"聲呢?

官網連結
http://www.asus.com/tw/Motherboards/P7H55M_LE/

网友:
最右上角的那 4-PIN ,ASUA幾乎每一片板子都是同一個位子 ,不然看說明說也一定有寫 !!

网友:
抱歉 ~ 剛剛看了原廠說明書 ~ 這片版子 ~ 真的沒有 SP的腳針 !!!

很久以前裝過一片 ASUS 的低階版子  ~ 也是找了老半天 ~ 都沒有 ~ 後來就放棄了 !!

因為原廠偷掉了 !!ㄅn_152|

楼主:
raymondp156大,
感謝您的指導,在下有看過說明書,也是沒找到.
在這裡發問的原因是,在下當時無法相信廠商連這個都要偷.

网友:
有些有內含------------所以不用外接---有問題還是會叫阿

网友:
跟UEFI的BIOS有關嗎?

网友:
如果沒有蜂嗚器, 就用除錯卡吧, C C C, 算不算是答案?

网友:
曾經遇過 裝上AUDIO的喇叭..就是外接式的1.1或是2.1聲道  開機時就會有B聲..還會有一女生發音說 [英文:.........表示系統開機正確 ] 不訪試一下看看...已經忘記是哪片板子跟廠牌型號了...但是真的從外接音箱發出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