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宏碁 acer AS3810T-6775 NB面板更換實例

楼主(2014-04-02):
宏碁 acer AS3810T-6775 NB面板更換實例

這台NB LED背光故障不亮,以強光照射面板有開機畫面

NB型號

NB規格

故障面板型號~AUO B133XW01 V.2 13.3" LED背光亮面面板
解析度~WXGA HD 1366*768 40PIN

先用庫存瑕疵15.6"NB面板測試顯示正常

上網買一片同型號全新面板,先行點燈測試畫面及亮度非常漂亮

組裝完成測試畫面

~~~~~給大家自行更換時參考看看~~~~~

**************************************************************************
4/3
發揚痞酷網精神東西壞了就要把它修好,阻礙一下3C資訊產品發展

面板LED背光不亮維修
1.先量測LED背光供應電源保險絲、電壓皆正常。
2.LED燈條故障(NB為2009年製),依經驗及LED耐用度判斷先排除假設。
3.最有可能為LED燈條軟排線,檢查軟排線折角-->一掀開整條斷裂~~傻眼了~~品質+設計不良+折角角度太大。
4.用報廢硬碟內線圈漆包線做跳線處理後測試OK,又可列入庫存備品了。

网友:
恭喜wet 大完修, 請問原本為13.3的螢幕, 您用15.6的庫存瑕疵面板測試,插腳是相同的嗎?或是要用轉接線 ?謝謝

网友:
你那片點起來暗的面板還要ㄇ 可否贈與我^^~感恩我想把你這片修理起來

网友:
這片是通病,LED排線轉角久了易斷。
可以跳線維修

网友A:
LED背光的面板很難修好背光嗎?

网友:
WET大,我也來排隊,我也很想把這片修理起來

网友A:
也是排線斷掉~~我那個可以伸縮USB頭的MP3也是排線斷裂...
這種排線彎曲角度太大就容易折斷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是排線斷掉~~我那個可以伸縮USB頭的MP3也是排線斷裂...
這種排線彎曲角度太大就容易折斷掉.. ...

應該是材質太爛,其他的面板這樣折也沒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材質太爛,其他的面板這樣折也沒事。

摸起來是不會感覺很脆弱,可是真的用久了就會破掉~

我MP3的就是這樣,接頭伸縮使用久了就裂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背光的面板很難修好背光嗎?

背光不亮是可以修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