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42Q 電源燈一閃一閃無法起動

楼主(2014-04-02):
請問版上大大
客人說:雷擊,不過電
收到插電,電源燈一閃一閃,不開機
拆機檢測.板上的電解電容也都在標準值內,FET,快速二極體也正常
PWM IC3845P,FAN6961好壞沒辦法測
覺的問題應該是在1次側
高壓電容未起動155V,電源開啟155~208跳動
接下來要如何修

网友:
如POWER ON有3.3V代表已啟動  先查你的400V震盪迴路~~有400V再來查12V.16V震盪迴路 這些都正常你的高壓迴路基本上正常了

网友A:
拿電表下去量..就可找到故障元件了
維修不能用看的...凡事還是要動手做...

這台應該 30分以內就可完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電表下去量..就可找到故障元件了
維修不能用看的...凡事還是要動手做...

小弟的功力........需要30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電表下去量..就可找到故障元件了
維修不能用看的...凡事還是要動手做...

今天以經花個下午量測,還是抓不到

网友:
光偶合輸出電壓正常否??

网友B:
一次側的大電容不開機前有150V以上.
啟動後應該要有380V到400V之間.
如果沒有,大電容換一顆看看,如果一樣,就是PWM IC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以經花個下午量測,還是抓不到

抓不到上網找資料..Spec 裡會告知怎麼量數據才正常...

像之前修 LG 32LX2R-ME 待機燈亮無法開機...(12V、24V、6V、18V、33V)
我是花了10分鐘量測確認問題點(電原板其中一顆IC AND與OR 掛了)...兩天等材料...就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側的大電容不開機前有150V以上.
啟動後應該要有380V到400V之間.
如果沒有,大電容換一顆看看,如果一樣, ...

等料中PWM 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電表下去量..就可找到故障元件了
維修不能用看的...凡事還是要動手做...

每天要看妹妹
當然有時效急迫性的需求囉~

网友:
亦菲大大, 精神上給您支持, 加油

楼主:
剛才無聊拿起電表亂測,發現紅圈的零件三隻腳多零歐母
請問W2F 可用什麼代

网友:
那顆有中獎,旁邊另一顆也要換.
上面那顆 IC 跟著換.
再檢查下其他三支腳,尤其是大顆的.應該會好.

楼主:
目前進度是
PWSW-ON ~12V-24V-2u低電壓就保護

電源板積積叫

6961SZB+UC3845B換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進度是
PWSW-ON ~12V-24V-2u低電壓就保護

手邊剛好也有一台是開機後紅->綠燈交替閃,拆下電源板量那顆 Q151 W2F 在板量3腳都短路,但拆下後直接量板也是3腳都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邊剛好也有一台是開機後紅->綠燈交替閃,拆下電源板量那顆 Q151 W2F 在板量3腳都短路,但拆下後直接量 ...

零件拆下測量是好的

目前往低壓側測試

楼主:
目前更換全部的電容+LM393+TNY276PN
可以空板起動,但是接主板就不能開機

不知那位前輩可以題供一下

楼主:
請問那位大大手上有這片
可般我確認R608.609的值

感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那位大大手上有這片
可般我確認R608.609的值

您好,我手邊有,但我這片也是有問題,但r608、r609沒燒毀,所以直接在板測試2顆都為20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手邊有,但我這片也是有問題,但r608、r609沒燒毀,所以直接在板測試2顆都為20歐  ...

這兩顆是並聯的
因該是40歐

請問你的也是不開機嗎?
可以般我確認R601.602.的值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兩顆是並聯的
因該是40歐

您好,2顆在板測量都是約840k左右,我的故障情況是上電後綠->紅交替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2顆在板測量都是約840k左右,我的故障情況是上電後綠->紅交替閃

我的也是綠->紅交替閃

网友:
呵呵,那情況是一樣的,期待您的能修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更換全部的電容+LM393+TNY276PN
可以空板起動,但是接主板就不能開機

目前空板起動後接12V10W的燈去測試,過大約10幾分鐘電源又保護了

又變成無法起動

請問要再查那裡

网友D:
我沒修過此電源板,但就我查到的這因該是長虹電源板,對岸賣RMB 150 以上

有看到其他人維修U601 故障改用TNY278PN替換,但是看你也換了TNY276PN還是不行
因此因該還是有其他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沒修過此電源板,但就我查到的這因該是長虹電源板,對岸賣RMB 150 以上

有看到其他人維修U601 故障改用TNY ...

我原先用TNY276PN現在又燒毀
現在改成TNY277PN

楼主:
目前查到圈圈處PS-ON後會無電出來
紅圈處電壓會跳動,但+5VSB電壓正常

楼主:
目前電源已OK
更換Q108(2222A)
TNY176PN
LM393

目前主機板也NG

网友C:
亦菲大,請教q108在哪?從電路圖查不`到,另外您是用tny176代換276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亦菲大,請教q108在哪?從電路圖查不`到,另外您是用tny176代換276嗎?

q108再背面

是180

网友C:
嗯,看您修好了,我的電視也有希望了,我有空也來看看能否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看您修好了,我的電視也有希望了,我有空也來看看能否搞好^^

電源修好,但是主板也會NG
要處理MCU

网友C:
嗯,我的有和別台交差測過,主板ok的...只是電原板一直放著沒空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我的有和別台交差測過,主板ok的...只是電原板一直放著沒空修看看

電視修好了嗎?

网友:
呵,還沒空用,最近都再搞客人送修的筆電

网友:
對了,亦菲大,可以向您請教圖中ic120是什麼型號,我的看不清楚上面字樣

楼主:
ic120
FAN6961S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