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BOSCH IXO 起子機充電器電路板翻拍圖

楼主(2014-04-02):
第一張照片中黃色圓點為AC輸入,原廠是使用8V/1A的傳統變壓器,紅色及黑色圓點為輸出,空載測量為DC11V。
第二張照片中紅色圓點為發光二極體的陽極。

給有買BOSCH IXO 起子機的朋友們參考。

零件表︰
2N3906
D1~D5 1A
R1 1KΩ
R2 33Ω
C1 1000uF/16V

网友A:
BOSCH大廠用省錢的快充,充一晚忘記,鋰電會發福說~

三太子收修電動起都馬改成鋰電
手機電池4.2V定電壓充電盒,是很好的選材~
充電中紅燈、接近飽和橘燈、達到4.2V綠燈 停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SCH大廠用省錢的快充,充一晚忘記,鋰電會發福說~

三太子收修電動起都馬改成鋰電

BOSCH IXO的充電保護電路是做在起子機裡,並不是做在充電器上,那個LED在電池充飽後會熄滅並停止充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OSCH的充電保護電路是做在起子機裡,並不是做在充電器上,那個LED在電池充飽後會熄滅並停止充電。 ...

呵呵! 都忘了~好電池都馬有保護板
殺了十片鋰電保護板,忘了丟到哪裡去了~ㄟ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 都忘了~好電池都馬有保護板
殺了十片鋰電保護板,忘了丟到哪裡去了~ㄟ害

P大"您那個白色的02213"03420"04658"是保護板嗎????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P大"您那個白色的02213"03420"04658"是保護板嗎????謝謝

多謝指導""""感恩""

网友:
請問各位前輩n_149|我的是一代沒充電指示也有充電保護電路嗎?機子朋友給的沒有充電器n_152|我有照gkjnn大:on_163|改7v充電http://bbs.pigoo.com/thread-43749-1-1.html可是要充多久感覺會爆炸:on_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