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平板] ASUS PADFONE2面板更換記

楼主(2014-04-02):
我們家大人的手機不愼落地了
結果表面的玻璃破了
雖液晶面板OK
但主要的三鍵無法使用
所以趕緊去問一下原購買的店家問問
那店大家都應該知道才對
就是位於種花電信的什腦
家店親切的說維修費用是9XXX元
原購客戶可折價1000元(哇.....真大方)
可我還是買不下去
但還是要修好才行啊
於是上露拍找零件
總算是買到了
但也要價3060元

圖中箭頭指向處就是揰擊點

新面板正面

新面板背面

神奇的PIGOO棒真是好用
這裡沒任何螺絲

再來移開電池並將內層護板拆下

螺絲拆下後用熱風槍把面板吹熱
將兩條排線移除即可解開
在清碎玻璃較麻煩

換完之後,又活了

大人說:嗯!新面板感覺較靈敏一些
我說:這費用....
大人又說:嗯謝謝啦
我:唉.....

网友A:
話說3060不知道能不能買一台故障同型二手機。(恭喜完修)

网友B:
請問是觸控板就要3000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是觸控板就要3000元嗎?

是的
面板也是原廠的
真不知道店家的貨源是怎麼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話說3060不知道能不能買一台故障同型二手機。(恭喜完修)

有查過
但沒有可用的

网友:
價錢差好多--恭喜完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面板也是原廠的
真不知道店家的貨源是怎麼來的

我的意思是光是觸控板就要3000元嗎?還是3000元觸控板+面板呢?

网友:
恭喜! 技術相當成熟。

网友C:
carlos_liu 大 您好: 恭喜完修; 另小弟想請教, 維修過程中, 會用到黏合膠嗎? 如果會用到, 那用何種廠牌型號的膠會比較好? 謝謝 。

网友D:
恭喜大大完修.

嗯.......大人說的都是對的 .....唉~~~~~~~你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光是觸控板就要3000元嗎?還是3000元觸控板+面板呢?

面板總成
包含液晶,觸控等

我拆過愛風
也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大大完修.

嗯.......大人說的都是對的 .....唉~~~~~~~你辛苦了

有時大人的同事拿東西來修
更慘
連材料成本都拿不回來
全數充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時大人的同事拿東西來修
更慘
連材料成本都拿不回來

由此可見carlos_liu應該是好野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此可見carlos_liu應該是好野人......

WISH大..
你可能誤會了
不是不用錢
而是大人代收了
而大人代收費等於維修總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rlos_liu 大 您好: 恭喜完修; 另小弟想請教, 維修過程中, 會用到黏合膠嗎? 如果會用到, 那用何種廠 ...

不會
但一定要用熱風槍把原來的面板取下
這樣原來的膠就能在使用

如果原來的膠沒了
那真的很麻煩
因為那種膠沒得買
是3m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