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這就是18650 保護板??

楼主(2014-04-03):
100元有找的鋰電池用了快兩年.一時手癢就把它脫光
才發現保護板是騙人的

4200mah ?

4200mah ?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完全無標示

完全無標示

网友A:
只有一個保護電阻嗎?

楼主:
忘了說這電池還算耐用.外掛在4.3吋的MP4上
平均3-4天用大陸製的充電器充電.也用了快兩年

网友B:
神火........他那個容量是寫爽的。
之前有買過手電有送一組,沖幾次就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火........他那個容量是寫爽的。
之前有買過手電有送一組,沖幾次就掛了... ...

真的.後來買了松下3100mah.感覺差三倍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個保護電阻嗎?

是阿.有夠誇張

网友:
那個小零歐姆SMD電阻在電流過大時"應該"會燒掉n_118|

网友C:
以前RE MARK的是台灣在做
現在改由左岸在RE MARK
看你要甚麼品牌,多大容量,只要有量都能客製

補充說明
在無法確認電池容量是否為虛標的情況下
最簡單的判別法就是"重量"的差別
容量越大的電池越重

网友:
神火雙包皮鋰電池n_105|
鋰電池電芯還不是照標準來製造 買了10顆拆開來我吐了10次血n_158|    每顆都不一樣
筆電內回收的電芯都比他好了n_165|

网友:
0603 0R的電阻我試過6A都還不會燒毀

网友D:
剛去拆了一顆,PCB看起來是一樣的,只差我拆的這顆有上件
這種電池有一個特色就是,輕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剛去拆了一顆,PCB看起來是一樣的,只差我拆的這顆有上件
這種電池有一個特色就是,輕量化...

看來這塊是相當標準的 保護IC(富晶DW01) & MOSFET(8205A) 保護電路板;
比起kuro5594樓主的0歐姆應該是有保障多了~~~

不過那個4000mAh容量應該是寫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剛去拆了一顆,PCB看起來是一樣的,只差我拆的這顆有上件
這種電池有一個特色就是,輕量化...

金標BRC的.我還有兩顆使用中.當初買的時候記得價錢差不多.用久了感覺比白標TRC的品質好一點.容量也多一點.不過都是"寫爽的"

网友E:
真的有保護板~他沒騙人喔~他又沒說保護板有上零件.........
神火是對的......
信神火得永生.....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有保護板~他沒騙人喔~他又沒說保護板有上零件.........
神火是對的......
信神火得永生..... ...

是啊,他又沒說保護板可以正常工作 ...

网友:
律師來了n_027|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RE MARK的是台灣在做
現在改由左岸在RE MARK
看你要甚麼品牌,多大容量,只要有量都能客製

容量越大的電池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