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請教外面買的到此圖中線圈電感

楼主(2014-04-03):
各位大大此線圈電感外面買的到嗎??(台北)

网友:
AC電源輸入的濾波電感
建議你拍張該元件在電路上的位置圖
還有該元件的腳為尺寸

基本上這個東西不難買到
但也不是隨處都有得買

楼主:
感謝大大~~~~我下班後再補電路板元件圖及元件腳位

楼主:
電路及腳位

网友:
這麼難壞的濾波器都遇到
實不簡單

网友A:
好像是 急速充電器 BCS-15 的板子  (猜的)

急速充電器 BCS-15 a1

急速充電器 BCS-15 a1

急速充電器 BCS-15 a2

急速充電器 BCS-15 a2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路及腳位

若已確定是此濾波器斷路故障,可檢查其焊腳及線圈間是否脫焊造成.這麼粗的線圈,在保險絲未斷情形下,本身應很難燒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 急速充電器 BCS-15 的板子  (猜的)

達龍充電電鑽急速充電器BCS-15 (應該沒猜錯)
http://bbs.pigoo.com/thread-42606-1-1.html

楼主:
1.大大 就是BCS-15充電器 2.燒掉因為電線起火保險絲和周邊全死~~~3.現在裝好測試還是燒保險絲

楼主:
大大門還有一個問題 HER208 二極體我量測時雙向都會導通,算壞的嗎??

网友:
其實可以直接把整段EMI給廢了
外接一組EMI模組出來
去電子行買就有 EMI濾波器 AC用

或是用銅線接起來 取代線圈               但是會不通過EMI規範

网友:
可以冒昧問一下,這就是所謂的1:1變壓器嗎?
如果是的話,可否不要裝直接短路過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