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電源供應器與蜈蚣

楼主(2014-04-03):
主機一開power就跳掉,開幾次就跳幾次,推論應該是power的保護裝置啟動了
所以先拆一顆好的電源替換過去,果然完修,可以開機了!!
把原本Asus power拆開來一看,電容都沒暴漿(電容推論X),
元件外觀都還完好(元件推論X),再把電源供應器的電路板卸下來,一看.....
原來是兩隻蜈蚣,慘遭電死在機板上,難怪一開機就跳電
果然還是要動手才能發現問題。

网友:
百足ICn_087|

网友:
我看的雞皮疙瘩......
我有遇過裡面是電死一隻大旯犽的,差點嚇死,

网友:
好粗的一條 "飛線"... 不好上鍚吧?? (笑)

网友A:
這兩隻幹嘛跑到POWER裡去偷情...

网友:
猜想應該是被熱死後漏體液短路保護吧。(可沒看見燒焦痕跡)
清除後還可以正常使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兩隻幹嘛跑到POWER裡去偷情...

因為……見不得人~~

网友:
腳位不過電,過電變肉腳.....

ps:開炸的應該是愛的火花,肉腳電容正負極搞錯....親頭卻親到腳!!

网友:
太過恩愛了-阿彌陀佛

网友: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連蜈蚣都跑到那尋情,結果變殉情n_028|

网友:
一次還2隻 蜈蚣好少見阿

网友:
去年在家裡(4F),三更半夜,想要上個一號,結果看到地上有一段不知是什麼東西在動,拿手電筒一照,看了嚇了 一跳,怪怪,4樓怎麼會有10幾公分的蜈蚣,好粗一條,拿了塑膠袋,抓了放在裡面,再放進玻璃罐裡,放了 兩天,後來再連絡中藥行,看他們要不要,老闆說要,就拿去給他.

以前在浴室裡看過的都是約5公分,細細的一條,想不到那次會有10幾公分長,身寬約6mm的紅色蜈蚣,說實在,心裡有點毛毛的.

网友:
小弟最怕多腳爬爬的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應該是"馬陸"喔~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9%99%B8

一開始看到身體我也以為是馬陸,因為節密腳多
但是看到頭與觸鬚又像蜈蚣
我就亂了,感覺像混血兒

网友:
這對情侶死的好慘

网友:
果然是看的心裡發毛........
阿娘喂~~~

网友:
      上個月幫客戶換了一個電源,約15天後故障叫修。
到了現場,主機側板還是開著,拿手電筒往內照…妖獸哦…小小強到處竄
直覺是人為的蟲害,帶回來檢查再說;
查啊查…如樓主一樣,不過更勁爆了

故障點再這,剛好小小強生蛋,機主一開機就這…

网友(2017-05-28):
電路板上
若噴三防漆
不知有沒有辦法擋的住小強的破壞攻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