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變頻冷氣維修求助

楼主(2014-04-03):
這台冷氣是小弟房間的冷氣
前幾天天氣冷要吹時,插上電打不開
連待機燈都沒有,拆開先自己修修看
量電路時220V有進,經過橋式整流器有322V電壓
在線圈前的一個編號T2D 47的二極體量到開路
目前還不是很確定是否這一個故障導致冷氣不運作
想先換這個二極體試試
但買不到這一個二極體,淘寶上搜尋也沒看到
不知道有沒有前輩知道這個二極體的規格
哪裡有賣或是可以代用的
幫忙一下,謝謝~

网友:
請參考這篇  應該沒壞

http://bbs.pigoo.com/thread-50308-1-1.html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0186564490

楼主:
感謝大大的回答
於是小弟又網下量圖到圖一的IC08的三端穩壓發現電壓怪怪的
圖二為背面,IC08三端穩壓量起來由左到右分別是2.1V 接地 12V
2.1V端電容為470v/16uf,以經驗來看裝16v的電容電壓輸出不應該是2v
於是把78L05三端穩壓換掉,果然,電壓正常了,很穩定的5V輸出了
但又有問題出現了,上電後就在三端穩壓處有"嘶~~~"的聲音
實在聽不出是哪一個東西在叫,我在換這一棵時不小心把三端穩壓下面的一棵SMD電容給弄丟了~
就在圖二紅圈處下面有一個C15的SMD電容焊接處,這聲音跟這電容沒裝有關係嗎??
不是高頻音...聲音就是"嘶~~"這種聲音~先不管,先上機再說~
裝上冷氣機後,插上電源~依然有"嘶~~"的聲音~但測量各部電壓都正常~
按下電源~~嗶嗶二聲~~~它終於起動了~~~此刻的我好感動....
再請教各位大大~~那種聲音是什麼元件發出來的??
我要如何去查??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回答
於是小弟又網下量圖到圖一的IC08的三端穩壓發現電壓怪怪的

JRC算日製品,規格寫耐30V輸入,有沒有想過為何會壞?

另嘶嘶聲不是電解電容發出來的吧? 那應該剩變壓氣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回答
於是小弟又網下量圖到圖一的IC08的三端穩壓發現電壓怪怪的

覺得因該是變壓器的聲音!

楼主:
剛剛再看一次這個三端穩壓突然發現....
原本的是78L05A....(沒看到下面還有個A)
我買的是78L05....
有異聲會不會這二種不同的關係照成的???

楼主:
買到一模一樣的三端穩壓了,
裝上去ok了,沒有"嘶嘶~~"聲了...
這二天晚上比較熱有開冷氣,
電費貴貴~只開一小時
運作都正常..
應該是沒問題了~~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网友:
好厲害呀~~~
恭喜完修~

网友A:
可能跟ripple rejection 規格不一樣有關
剛好人耳聽得到的頻段 在這個案例中 HTC的雜訊特別大
若也換了78L05 輸入輸出的穩壓電容 說不定雜音也會消失

JRC NJM78L05A --->69dB
HTC LM78L05    --->46dB

http://www.hobbyengineering.com/specs/NJR-ae06004.pdf
http://www.htckorea.co.kr/Datash ... or/LM78LXX-R1.4.pdf

http://www.powerdirect.com.tw/powericglossary/psrr.html
http://www.ti.com/lit/an/slyt202/slyt202.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跟ripple rejection 規格不一樣有關
剛好人耳聽得到的頻段 在這個案例中 HTC的雜訊特別大
若也換了78L0 ...

感謝duncan大的資料及解譯~
我剛一直看不懂這2顆到底差在那~
原來是Ripple Rej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