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V3000 AMD 系列筆電 鍵盤故障(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4-04-03):
HP V3000 AMD 系列筆電 鍵盤故障,更換新鍵盤還是,很多字按不出來.

26個字(如下圖中)出現, c字, backspace鍵 ,space 鍵 等等出不來,

找出電路(如下圖),不知是這顆KB3910故障嗎?(外接USB keyboard 當然是正常),KB3910是有鍵盤程式的

煩請各位前輩指導一番.

网友:
這件盤損壞 更換一個就好了  V3000ㄉ我這有一片拿壞的來交換貼錢

网友A:
對鍵盤排線主板端子對地打阻值 正常阻值都差不多
就知道是哪一條壞了有可能斷線飛線就好
也有可能虛焊
最壞就是ec(kb3910)故障

楼主:
您好:不是鍵盤的問題,因鍵盤換新的還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鍵盤排線主板端子對地打阻值 正常阻值都差不多
就知道是哪一條壞了有可能斷線飛線就好
也有可能虛焊

獅子魚 大大:
您指的虛焊是那個元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 大大:
您指的虛焊是那個元件呢?

你先測量主板上插鍵盤線的那各接口對地阻值
不是量鍵盤

楼主:
獅子魚大大標示黃色兩隻腳沒阻抗(如下圖一),故電路上是否電容RC6 RC7 故障(如下圖二),?

(圖一)

(圖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標示黃色兩隻腳沒阻抗(如下圖一),故電路上是否電容RC6 RC7 故障(如下圖二),?

(圖一)

再來就是查rc6 rc7 跟ec之間的線路 是否有問題

一樣對地打阻值
測量rc6 rc7跟ec之間是否斷路
如果沒斷ec故障的原因大點
可以先補焊ec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來就是查rc6 rc7 跟ec之間的線路 是否有問題

一樣對地打阻值

謝謝!我測測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我測測看!

可能有斷線或貼片是電容掛點測試看看

楼主:
<已解決>

感謝 "獅子魚"大指導,感謝各位指導,已經查出二接點沒阻抗原因,
乃電容至kb3901SF 間,之前有  "進水",
拆開電路覆蓋塑膠膜,才發現腐蝕,
RC6 RC7 電容至 kb3901SF 間 斷了二條線,
不是kb3901SF故障,否則很麻煩了!

网友:
原來是禾稈冚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