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FDD6635可代用8447L嗎?

楼主(2014-04-03):
請問這FDD6635可代用8447L嗎?

网友A:
理論上  一般都是以大代小  但是你卻是想要顛倒...
主要看你用在哪  原本電壓電流多少
只要不超過6635設定的最大值  是可以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論上  一般都是以大代小  但是你卻是想要顛倒...
主要看你用在哪  原本電壓電流多少
只要不超過6635設 ...

呵呵....剛好找不到.....大的  高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