勁量Energizer ER-HM450 UPS維修

楼主(2014-04-03):
這台買超過十年以上,已經換過電池兩次。原本的電池是12v/3Ah(還是12V/4Ah已經忘了),後改成12V/7Ah的電池。這台的症狀是莫名其妙會跳電,常常用到一半就發生,而且發生的頻率越來越高,不堪其擾。

第一次拆機,沒想到挺單薄的結構。

看了一下發現有顆7815穩壓IC

穩壓IC後面有顆電容,是屬於輸入電容,上一級是二極體組成的整流電路,於是先從這顆查起

沒想到第一顆就有問題,應該是220uf/35v結果只剩43.9uf。依序將板子上所有電容都拆下量一遍,還真的只有它有問題! 換上新電容,收工! 經過幾天下來,沒再發生斷電情形,應該算是完修了!

网友A:
這顆220U電容如果是7815輸出,可能就是兇手(確認Io在1A以下)
如果電容是7815輸入(防震盪),可能故障還會再現~

殘值43.9uf請保留下來,量ESR內阻會飆高說~

网友:
原來 看的到是好的  不表示是好的..也該去拆飛瑞500VA  跟1000VA的來測試看看了

网友:
看起來還是飛端的板子做得比較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220U電容如果是7815輸出,可能就是兇手(確認Io在1A以下)
如果電容是7815輸入(防震盪),可能故障還會再 ...

有可能,我目前還在觀察中,希望只是電容的問題。這台已經打算要丟了,如果能因此修好那就算賺到了。

网友:
如果幾天連續使用也沒有相同問題,我相信大大很大機真的解決了問題了.

网友:
恭喜完修,UPS買新品也是很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