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充 單晶片 I/O port的方法

楼主(2014-04-03):
近期練習完單晶片,想要綜合練習時發現I/O port不夠
想問一下,當遇到這問題時,大家都怎麼解決?

网友:
74hc595!
並列通信改序列通信!
換多腳的MCU!
我只知道這些!

网友:
有專用IC,有用邏輯IC
看用途有不同的選擇,記得之前有PO一篇用串入並出邏輯IC來擴充I/O.
請搜尋一下。

网友A:
你的I/O port是要做什麼用?

楼主:
剛剛有查到一個叫做8255A的IC 正在研究datasheet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I/O port是要做什麼用?

單純擴充用
單晶片上面可能接 很多感測器  及 LCM 還有 7段顯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有查到一個叫做8255A的IC 正在研究datasheet中

google : 8255 interfacing with 8051

网友:
I2C / SPI    8BIT /16BIT  I/O Port Expander

http://www.microchip.com/ParamCh ... ng=en&pageId=79

网友:
現在單晶片擴充I/O用移位暫存器比較好用,像輸出就用74HC595,輸入用74HC165,可以節省很多I/O腳位,PC板佈線也比較方便,可說是用軟體換硬體。

82系列週邊儘量不要再用,大約10年前就逐漸停產,越來越難買了,而且跟8255連接要用掉10幾根I/O腳,體積也大很不划算。

去年底有討論過移位暫存器輸出方式,您可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4868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單純擴充用
單晶片上面可能接 很多感測器  及 LCM 還有 7段顯示器

還有另一種方式,可用7447或7448來擴充,7447是用來連接共陽極,7448是用於共陰極
用這IC驅動一顆7段顯示器,單晶片輸出只需用到4個接腳

這種方式是利用4個二進位數取代16個十進位數,稱為BCD碼

网友B:
我的小經驗是: 想要用並連的方式 就使用 74573 因為接腳一邊8進一邊8出好LAYOUT 程式也好寫!!
想要使用 串聯的就使用 74595 因為接腳少 3個輸出腳 SER CLK LATCH 就可以送出很多組8出,程式會慢一些但是很好用,我用來推動 LCD 4位數7段+小數點 32個接點就只要3條線(也有人用更少,只是我功力還不行)
至於 I2C ..我就不會了!! 這要看你的需求!! 速度?  YSC大說的沒錯 8255 已經停產不好買又佔空間,除非你手上一大堆用不掉!! 好像還有一種方法就是 多個MCU 連在一起各司其職,只是我沒用過(聽說大家要講好,免得打架和空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經驗是: 想要用並連的方式 就使用 74573 因為接腳一邊8進一邊8出好LAYOUT 程式也好寫!!
想要使用 串 ...

今天在拍賣找了一下8255,價錢大多在70~80附近,比一顆新世代單晶片還要貴,這還有採用的理由嗎?

以前我的產品裡8254、8279、8255都有用到,最先買不到的是8254,大概10幾年前的事了吧?不久之後8279也停產了,現在買到的8255也應該都是庫存品,半導體大廠對這些沒有明天的產品線當然會逐漸丟掉。

為何這些週邊晶片沒有明天?因為有更好的整合解決方案出現,如Atmel的AVR系列、ST的STM8/STM32系列,這些單晶片族系非常豐富,根據應用規模來挑選合用的晶片,所以沒有週邊擴充的問題,這才是真正的單晶片。

從去年以來一直學習新的單晶片,拜Arduino之賜AVR似乎很普及,但深入了解之後卻發現ST的STM8系列似乎有後來居上之勢,先前我說過得AVR會統一單晶片市場是不正確的,雖然已建立好AVR開發環境,也試作成功幾樣作品,不得不重新學習STM8,價錢與性能上STM8勝過AVR.........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在拍賣找了一下8255,價錢大多在70~80附近,比一顆新世代單晶片還要貴,這還有採用的理由嗎?

以前 ...

YSC大:
   還好我只是做玩具,要是以此為工作,那會粉辛苦! 正如軟體工程師一樣要常常學程式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