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BELKIN N1 Wireless Router

楼主(2014-04-03):
BELKIN 美國的大品牌,有終身保固
買這台少說也有5年了,使用到現在一直很稱職
最近無線上網時常常會當機,懷疑是內部零件過熱現象
上網找一下BELKIN的台灣代理,才發覺早已沒有 BELKIN TAIWAN了
這是不是意味著台灣市場被邊緣化了,BELKIN的網路發現上海、香港、新加坡及日本韓國都還有BELKIN
就是沒台灣了,那我只好自力救濟了

打開內部
發現內部有二顆NPN晶體其中一顆特別的燙手而且有部份變色,名稱D480
是不是換掉這顆就穩了,有經驗的大大們,還需要換其他零件嗎?給小弟一點建議
而這晶體好像也不好找,在各網站也都沒有人賣
所所想請教各位大大們有沒有可代用的晶體型號啊,還有那裡有得買,
還有是否要改裝風扇才能再撐久一點。

貝爾金,這公司原本在台南有一家代理維修商,可是幾年前就已經停止代理,
以前買這家3C產品的消費者現在這些3C都變成孤兒了,消保官可以幫幫忙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aod480

http://datasheetz.com/data/Discrete%20Semiconductor%20Products/MOSFETs%20-%20Single/785-1113 ...

感恩 duncan大的詳盡資料。如要改善本機運作,還有需要注意什麼的嗎?

网友B:
電容也可以測量看看~
再來就是加裝散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容也可以測量看看~
再來就是加裝散熱片~

電容我外表檢查看起來都還OK,散熱的話可以改成立起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我外表檢查看起來都還OK,散熱的話可以改成立起來的。

電容需拆下,用電容表檢測

散熱方面,先裸測試機
看那邊溫度較高
加上散熱片或風扇

网友:
以前買這家3C產品的消費者現在這些3C都變成孤兒了,消保官可以幫幫忙嗎?
您可以自力救濟看看行不行得通。
電容我外表檢查看起來都還OK,散熱的話可以改成立起來的。
覺得貼元件表面散熱即可。

网友:
可以從電路板及元件變色狀況來判斷大致的高溫源

网友C:
試一下運氣吧!!!

貝爾金 台灣官網
http://www.belkinbusiness.com/tw/
貝爾金  商業經銷商
http://www.yeefun.com.tw/product.php?group=3C-Belk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一下運氣吧!!!

貝爾金 台灣官網

感謝賽蒙兄提供這麼棒的資訊,明天我來試試,再跟大家回報,相信有很多有BELKIN產品的網友有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一下運氣吧!!!

貝爾金 台灣官網

感謝SIMON兄,我終於找到BELKIN的台灣辦公室了,但該公司的人員還在接洽到底是要送那去較合適,因為台灣的總代理目前是宙宣,但他們只代理APPLE的週邊產品LINE,沒有網路週邊產品,所以目前還懸在半路,等總代理清後再續看結果如何,我是一定要送修成功的。

网友:
我之前有台友旺的也是熱當的問題,後來拆開後將電容全換新的,再將一些晶片都黏上散熱片,旁邊立一個 8cm風扇來吹,從此下完bt 後就不會再熱當囉~~(當然整台外蓋是無法鎖回去的喔~~)

楼主:
再度感謝SIMON兄,今天BELKIN台灣總代理(新接的)宙宣公司的陳經理已經回覆,可寄回公司處理,但因N1已是停產的機子,也無零件可更換,只會換同等級新品回來,明天趕快找出原包裝盒裝箱寄回公司,我看可能要等一段時間才會有結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度感謝SIMON兄,今天BELKIN台灣總代理(新接的)宙宣公司的陳經理已經回覆,可寄回公司處理,但因N1已是停 ...

聽來, 也是有承諾 "終生保固"

楼主:
終生保固,公司的人告訴我沒終生保固這回事,因為產品有生命週期,只是他沒明確告知後續如何?但是新承接的代理商,願意很誠意的承接原有的舊負担就算是不錯而很有心的公司了。

网友:
Belkin在美國算是知名品牌,佔有率不小,怎料到台灣來一直賣不起來。

网友D(2014-05-16):
有買一台二手,變壓器是傳統式,機器整台很熱,無線網路效果一般,可更新韌體電容電源試試,
http://www.belkin.com/us/support-search?search=f5d8231-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買一台二手,變壓器是傳統式,機器整台很熱,無線網路效果一般,可更新韌體電容電源試試,
http://www.be ...

N1這台的效果,買全新的用了很多年,是真的很好用,只是有過熱的問題,原廠換了一台全新的給我,但變壓器插頭是香港的模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N1這台的效果,是真的很好,只是有過熱的問題,原廠換了一台全新的給我,但變壓器插頭是香港的模式 ...

大大:
恭喜得到全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
恭喜得到全新一台

還好我還沒動工,都虧SIMON兄給資料,也還沒裝來試用看看,今天來安裝使用看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