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週邊] 換INTEL 82559 SERVER版本網路卡變快

楼主(2014-04-04):
請問各位一個問題 [但是無圖]    最近客戶更換SERVER舊主機 裡面有一張INTEL 82559的SERVER網卡 想說試看看100MB的速度  竟然發現在瀏覽網頁跟傳輸上面有很大的變化...

原先自用的主機板是P5KPL-AM  內建是REALTEK FE 1GB網卡  但是瀏覽網頁會頓...想說測試看看INTEL 82559 PRO+會有何不同??? 竟然是  畫面用刷的 馬上出現頁面???
開幾個網頁也馬上出現...是網卡本身的關係? 還是驅動比較好..才會有這樣的變化?...聽說這片有支援SERVER2008    網頁真的快到不敢相信.......怎會這樣的快..很好奇地發問.

楼主:
頭一次發現比WIN7還快的網頁速度...目前升級為4核心Q66 開網頁[FB遊戲] 真的用64位元網卡快到嚇人..完全沒有LAG

网友A:
以前網卡100M的時代,上網頻寬只有1M。
後來有了1G網卡,頻寬沒變還是1M,但是上網瀏覽網頁的速度變快了。
理論上應該不會變,可是實際上卻變快了。

网友:
除了英呆兒 82559,另一個叫3com的網卡也是嚇嚇叫,傳說是會吸頻寬,但這樣的說法比較牽強,小弟不置可否......但比起D-Link,螃蟹卡,......實際跑起來真的差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網卡100M的時代,上網頻寬只有1M。
後來有了1G網卡,頻寬沒變還是1M,但是上網瀏覽網頁的速度變快了。

實際上是你的電腦CPU處理速度變快了嗎?

网友:
我個人認為也是有可能的啦。
就真的湊巧硬體互相搭配到。
不然那些大廠的品牌電腦幹嘛就是求穩定,同規格cpu硬是速度比別人慢。
而且我自己同樣一顆USB3.0外接式硬碟,在I3-2100 8G的電腦上,讀取速度就是硬比E6500 4G的主機明顯慢很多,兩台電腦的C碟都是SSD。
幾十年前我一個朋友開電腦公司,在那光輝時代,他的店可是在開店前就已經大排長龍,每天忙到沒時間吃飯。那時他就有跟我提到看起來同樣差不多的主機板,某一塊比一般的C/P值高很多,而且開機速度及操作速度都快很多。也提過那時電腦展同樣一片2500元的顯示卡,資訊展賣的同型號只要800元但其實偷料很多。
......說那麼多.......結論就是,兩個ㄟ哈,開啥網頁都ㄟ哈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實際上是你的電腦CPU處理速度變快了嗎?

甚麼都沒變,當時只是為了想試試兩台電腦之間用1G傳檔會快多少,所以,只有換網路卡而已。

网友:
ADSL開始普及時,我幾乎天天裝N台以上主機(當初都是amd杜龍的天下),也測試過結論在那時3com網卡開網頁速度真的比較快,比螃蟹跟D-Link都快,當時256K的網路速度在半夜測試3com都可以跑到4xx整整比其他排快1xx多k,當時我也覺得很神奇

网友:
有可能是內建的網卡有問題了, 或是內建網卡的驅動程式需要更新
另一方面 SERVER 網卡的流量控制做的比較強,
你可以找一塊100MB的網卡試試看, 有多少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