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ILI 行動電源 不能充電

楼主(2014-04-04):
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 ...

上圖是  AILI 行動電源電 主機板
請問這款行動電源不能充電大概是哪個零件壞掉了呢?
想要自己更換零件,但不知道是哪個零件壞了~

PS:圖片擷取於~
AILI 18650行動電源電池盒拆解 http://bbs.pigoo.com/thread-49331-1-1.html

网友:
先檢查一下有沒有脫焊吧!
請盡量使用站內空間,將照片貼在帖子上

网友:
先接上5v usb,再一級一級的查
看電壓在哪裡消失

電池有問題嗎?

网友A:
今天剛修好一組不能充放電,C2短路故障,你的故障點是不能充不能放電嗎?

网友:
主板壞了嗎?沒插電嗎?斷線嗎?脫焊嗎?電池接反嗎?。。。。。

网友:
之前幫朋友修的是 空焊~ 電源輸入端 很小的USB 那種

网友:
ic 沒資料,我覺得可以先看看電阻電容有沒有問題,反正元件不多,應不會太費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剛修好一組不能充放電,C2短路故障,你的故障點是不能充不能放電嗎?

不能充電池,燈泡不會亮,但可充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充電池,燈泡不會亮,但可充手機

給行動電源充電,量一下mini usb座的後方,是不是有電進來,有的話再往線路後面追,附件裡面有電路給你參考,電路基本上都大同小異

564.58 KB, 下載次數: 237

网友B:
D3元件注意一下,如果有變色或是燒焦,可能該二極體已經故障
這裡是充電電路的輸入防反接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D3元件注意一下,如果有變色或是燒焦,可能該二極體已經故障
這裡是充電電路的輸入防反接二極體 ...

D3目視元件看起來是正常~
D3是否會時好時壞呢?

之前充電充了10H都沒充進去,正常充電的時候 D1會發燙,那時候摸都沒發燙
今天在測試時,發現有電流流進電池裡,D1又會發燙 (使用同一顆變壓器充電)
後來將4顆電池放進充電,又可以充進去~但是~

1.不論充電中或充電後,手電筒燈都不會亮
2.充電中,開啟手電筒,電池剩餘百分比本來會閃的,變成不會閃,正常應該是燈會亮、電池剩餘百分比會閃的

网友:
可能有空焊,造成時好時壞

网友:
我的也是C2短路故障,感謝 "CS8316", C2的電容值是 115uF.

楼主:
雖然可以充電了,但是~
1.燈不會亮
2.4顆電池充飽,待機(要充手機時的燈沒亮),2~3天後電池電量耗盡,不知道是哪個零件故障造成待機時耗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雖然可以充電了,但是~
1.燈不會亮
2.4顆電池充飽,待機(要充手機時的燈沒亮),2~3天後電池電量耗盡,不知 ...

我怎覺得好像是主控有問題 = =??  檢查看看mos吧~再不行可能沒救嚕~

网友B:
此款另外常見故障就是LED部分異常,且會造成異常耗電

楼主:
另一台也故障了
電池放進去以後,不能充電也不能放電,面板所有燈都不亮
C5電容會發燙,應該是電容壞了吧?

有沒有類似此款的行動電源,可以拆換電池的,覺的這一款故障率太高了~
兩台不到半年都壞了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一台也故障了
電池放進去以後,不能充電也不能放電,面板所有燈都不亮
C5電容會發燙,應該是電容壞了吧?

可以考慮七電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款另外常見故障就是LED部分異常,且會造成異常耗電

狼大,

雖然有試著把LED移除了,
但仍發現它在充飽後沒多久, 電量依然會一直下降...
是不是還可以移除其它的元件, 來達到低自放??

网友:
這是如何貼圖的教學,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下次請不要用這種方式貼圖了。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慮七電系列

看起來還不錯~
而且又是數位顯示~
空殼四顆電池的網拍最低$510還可接受~
修不好再買這個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一台也故障了
電池放進去以後,不能充電也不能放電,面板所有燈都不亮
C5電容會發燙,應該是電容壞了吧?

更換C5電容以後還是不能用
電池放進去以後,所有燈都不會亮
時間久了,F1會很燙

C5電容未裝上去,電池裝上去用三用電表量,會放電 0.4A

看樣子換一個新的比較快了~

网友C:
新款柒電 1-5節18650 行動電源調壓版 (不是標準版喔!)

http://bbs.pigoo.com/thread-5095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款柒電 1-5節18650 行動電源調壓版 (不是標準版喔!)

http://bbs.pigoo.com/thread-50952-1-1.html ...

太晚了~
已經買了

网友C:
新款柒電 1-5節18650 行動電源調壓版 (不是標準版喔!)

團購售價是360元,數量是200個,現在登記才113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款柒電 1-5節18650 行動電源調壓版 (不是標準版喔!)

團購售價是360元,數量是200個,現在登記才113個? ...

我已經在其他地方買了 4節 的了~

网友:
我的另一台也故障了!這次是能"電池不能充電",但手機可充電!找到原因再回報!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