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B 內藏電源 更換電容

楼主(2014-04-04):
這台拿到時,電源燈一閃一閃的不規則頻率,POWER部分有不規則高頻聲,小弟也只會換電容,就把圖上的4顆電容換掉,結過就好了,高頻聲不再有(沾沾自喜),重點來了,我把換下的電容來量一下,原本680UF 量出來714UF,470UF量出來是492UF,這跟我的其他觀念不太一樣,應該量出來都是比原本的少,而且少很多,甚至大肚子爆裂的量不到的,怎麼會這樣?電容4顆UF值全是好的,該不會還有其他的需要檢修的,是小弟沒注意到的,請癖酷大大們賜教,謝謝

网友:
我記得電容都會標示+- 5% 有些牌子還有10%的 以680的5%是+34跟-34 714剛好是+5% 我買的日系電容 新的 也大都高於標示值 所以應該算正常 目前量過故障的 大都是標示+-5%的容質不足 少10%以上 或者 電容表數據是由大至少 至於外觀爆的 那就不用量嚕 直接換掉 如果要穩定一點 就是查電壓值是否跳動 跳動是不是有點誇張

网友:
以我所知電容會因為漏電流增大,導致誤測出容值標高.
我自己也試過把容值標高的電容,放進漏電流測試儀,結果真的對比正常值是增大了.

楼主:
感謝上面3位前輩,在這之前我以為電容就只有幾UF幾V而已,原來還要注意到那麼多,真是學習了!

再請教 loss ESR電容適用在音響方面比較好,還有其他方面的用途嗎?  電源設備的部分,是用哪一種比較適合?謝謝

网友:
重點再那顆最小顆的電容上~~~不信你可以除了最小顆外,其他三顆再裝回原本的電容

我想因該是正常可以work的

网友:
液態鋁電解電容再一開始製成時其容量是比一般容量標示還高(合成容量),經充電後漏電流降低,此時的容量為電化成容量,有些電路設計需要求ESR值,但本身電容達不到特性要求時,就會提高容量值相對成本也會提高,一般都是做在容量標示的-5%~-10%

音響方面請服用低漏電流品

网友:
我檢查電容以ESR為主,電容正負15%。

以前有老前輩說ESR 2.5以內都算可以。不過跟據我觀察拆機電容,1.5算還好,1以內算優良。。。

因為能準確抓電容品質,所以我很愛用拆機電容。

网友:
補充一下為什麼會抓1來當優良。

就是新的日系電容量起來約在0.3~0.7之間。
如50V 1uF有時會到0.15左右。

所以只要1之內,體質多半算優良。

(有時電料行買來的電容,一量接近2......我寧可用拆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