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 DC-DA782SU USB組合音響LCD殘點字幕

楼主(2014-04-04):
右邊SANYO小床頭更換CD 雪橇馬達完修

試聽了六天,各功能及LCD顯示皆正常

今天美眉來取件時,ㄟ害! LCD藍屏殘點看不到字幕,但CD、RADIO、USB播放正常
LCD字幕窗會依操作出現相對應功能殘點,無法看出是在何種操作模式

LCD焊點28P補焊,看不到背後型號

晶片腳位清洗,放大鏡檢查,無效~

晶片左為 SAMSUNG S5L8310NW (方形),右為 SAMSUNG S3C825AC78(長方)
請求前輩指點解套~

楼主:
查到S3C825A.pdf,沒摸過說~
請教微控高手,P285頁 LCD 控制從何處查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到S3C825A.pdf,沒摸過說~
請教微控高手,P285頁 LCD 控制從何處查起?

查pin49(or pin51?)LCD的VLC亮度控制腳位,感覺是LCD本體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pin49(or pin51?)LCD的VLC亮度控制腳位,感覺是LCD本體故障了.

LCD本體故障! 老師,不要嚇我捏 怎麼賠給客人說~
手上太多滯修件,等閒時再來查P49、P51
電壓是不是該在2~5.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LCD本體故障! 老師,不要嚇我捏 怎麼賠給客人說~
手上太多滯修件,等閒時再來查P49、P51
電壓是不是該 ...

先查查是否有VR調整器?或參考DATASHEET,先外接VR試試.

网友:
我是外行啦,聽起來不像是IC損壞,會不會是有什麼錫渣之類的東西造成短路什麼的?

网友:
疑似lcd本體內導電膠條接觸不良,用手壓看看lcd顯示有沒有變化

网友:
如果液晶屏能夠點亮,只是無字符顯示,說明屏的發光二極管"背光燈及其供電電路正常,同時由於背光燈供電是受CPU控制的,也就說明CPU工作是基本正常的,故障應是顯示驅動電路顯示屏本身壞

网友B:
會不會是上面的偏光膜問題嗎? 要不要隨便拿一張膜蓋上去,看看可否看到字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查是否有VR調整器?或參考DATASHEET,先外接VR試試.

二樓S3C825A.pdf 與實物封裝不一樣說
完了!完了!沒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上面的偏光膜問題嗎? 要不要隨便拿一張膜蓋上去,看看可否看到字節? ...

垃圾桶翻出來原來的面膜,馬是無效~
這消息有爽幾分鐘,呵呵!感謝啦~

网友B:
ㄚ~~不是這保護膜!!!! 是要計算機或小時鐘裡面那種液晶板裡的透明塑膠片,我猜是不是液晶老化還是偏光膜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ㄚ~~不是這保護膜!!!! 是要計算機或小時鐘裡面那種液晶板裡的透明塑膠片,我猜是不是液晶老化還是偏光膜老 ...

這台原先已完修,試聽數天後LCD才無顯示,不會無故缺偏光膜吧!
看到DIP銅腳是夾上LCD面板玻璃,七年了也該氧化接觸不良
收一收回裝,退修~
怕萬一查修中搞壞其它功能,是要賠的~

楼主:
這台退修,美眉(黑褲者)來取回
沒想到LCD即時恢復正常顯示
怪耶! 這台床頭愛粉味~

网友:
這台音響還會認主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退修,美眉(黑褲者)來取回
沒想到LCD即時恢復正常顯示
怪耶! 這台床頭愛粉味~

這下沒收摳摳可虧大了...

不過爆米花大大應該也樂於這味~~~

网友:
說要退修結果又恢復正常,妹妹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PS.會不會是外殼裝上的關係? 難道是接地之類的問題?

网友C:
時好時壞n_044|

网友D:
應該是CPU沒在跑,原畫面上有一些點點的,應該是全部的掃描信號都沒送出~處於一個不工作的未知狀況。

有背光不代表CPU在運作~除非你的背光是在這個情形可被調整改變~
因為只要控制背光的腳有偏壓輸出,都可以看到背光被點亮~

一般常見如何判定CPU有沒有在工作,
1.首先判定 RESET信號正不正常,在 power-on上來後,有沒有正確被reset完整~或重新觸發一次~
2.由晶體振盪端,必須可以量側到CPU振盪Freq
3.量側output信號腳,必須有信號被改變~代表CPU在跑~
  example: SEGXX/COMXX 應該有一邊是 output,一邊是 input~所以上面需有信號在跳~
                Xout/XTout 也有可能需有信號輸出給週邊device作同步輸出 or clk.
4. input signal信號有可能會有信號進來,但這是判斷上一個回路有沒有送資料過來。
   example: RS232(RXD).

Sorry..有點馬後砲~因為我之前不太敢回這些,怕你做太多工在這些上面量測可能又不是CPU問題,這比較偏向設計理論,有時會影響維修的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時好時壞

小床頭送修,5成是錫裂接觸不良~
美眉的SANYO無屏顯,沒抓到毛病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CPU沒在跑,原畫面上有一些點點的,應該是全部的掃描信號都沒送出~處於一個不工作的未知狀況。

有背 ...

感謝埋控高手林舅舅蒞臨指導
您的發帖很專業,三太子都不懂無法回應,就只能給您按讚!
呵呵!感謝相遇,以後再有MCU診狀,再向您求診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埋控高手林舅舅蒞臨指導
您的發帖很專業,三太子都不懂無法回應,就只能給您按讚!
呵呵!感 ...

不是什麼指導啦~提供一些想法而以~
我滿欣賞  popcorn 修東西拆東西好像在演話劇一樣~高潮迭起~隨時有新的驚喜~

网友E:
是不是撕掉面板膠膜後才這樣?
如果是,可能是撕膠膜時產生靜電場影響到顯示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撕掉面板膠膜後才這樣?
如果是,可能是撕膠膜時產生靜電場影響到顯示部分 ...

撕掉面板膠膜顯示仍正常,聽了幾天說~
兩天下雨沒開機才變成藍屏無字幕

這台SAMPO不見不散也是一樣症狀
連續每天拍打都是藍屏無字幕
今天拍照,開機就出字幕,好了說

网友:
to popcorn大,

你那有示波器嗎?
有的量一下 mcu 接到 LCD 的每一隻信號腳~
如沒有任何波形的話~100% mcu 不工作~

网友:
開示波器  這句好啊
翻譯:  三太子~~開示~~    波  器 ~~

  有波[美眉] 收50 ...... 沒波[ 男生]  收100  合理..

玩笑話  別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