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PX4RV電漿電視有聲無影

楼主(2014-04-04):
Y版模組已換新狀況依舊,不知各測量點之參考電壓

VS188
VD65
+5V
無背光
MOS無故障

IPM測量

IPM測量

新IPM依照上圖測量無誤
舊IPM有短路以致保險絲燒毀

1.41 MB, 下載次數: 146

网友:
圖片請修正到800*600 100kb以內大小,否則太小無法辨識。

電源若可以on/off 有聲無影,問題點可能在ad 板或y板,
y板上有幾個電壓是多少?
請先確定不同的訊源以縮小範圍。

依據所付pdf當中第14頁的方法測試,並上傳其結果。

网友:
Y版豆干爆了把~~~這行通病  不一定換豆干就會好喔  沒一次處理豆干會在炸掉唷!!

楼主:
謝謝wooden,jackhiphop大大指教,我再上傳測量數據圖片再請各大大指教謝謝

楼主:
Z版的電壓是正常嗎?
Y版測量的電壓有不正常但不知是哪裡問題?

不知各位先進知道Y 版的各個主要電壓?

网友:
IPM 會燒 UP_OUT ,肯定其後端有異常,尤其是 HS2 底下的 10 顆 MOS 管。
還有後端的 Y_DRIVE,不行的話換板是上策!

楼主:
MOS管有五顆有電無顆無電,IPM和電容全換新,不知要往那查

网友:
我的是西屋WT-P42X6IS 同樣使用LG42吋電漿
我的事會不定時關機
日前Z板到邏輯板(CTRL-out)被剪斷 請問你能提共此排線的兩端
是相對稱抑或有跳線
可以參考站內此篇 同樣是用LG-42吋的電漿
Y板Z板電源板都是樣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8809-1-1.html

楼主(2014-05-09):
不知VSC和VY電源要量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