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詢問)電熱水器的問題...

楼主(2014-04-05):
前幾天,電熱水器跳電,以前從來沒有過,起初也不以為意,可是今天晚上再去看了一下發現
這是什麼情形?有需要請水電工來處理?還是自己可以處理?
感謝

网友A:
這應該是桶身的漏電斷路器.
接線的螺絲沒鎖緊常會這樣.也有可能是漏水造成的
關掉開關箱的NFB跟桶身的漏電斷路器.量量看這一段的兩條線有沒有阻抗或短路
確定沒漏水的話可以考慮自己換線

网友:
線路老化建議請水電工重新配線以策安全。(以免短路發生火災)

网友:
那線不換不行了!裡面沒幾條線可一起更換,若可以的話連漏電斷路器也一併換掉。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覆,讓我有一個方向!
如果,有不明瞭的地方再來請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是桶身的漏電斷路器.
接線的螺絲沒鎖緊常會這樣.也有可能是漏水造成的
關掉開關箱的NFB跟桶身的漏電 ...

對~這是在桶身上面的,我還在想線要怎麼換........

网友:
桶身的...大多被保溫材料給包裹住了線能抽換嗎?

問問製造商吧.....

网友:
8207夠本了,換新的

网友B:
看圖當初工廠漏電斷路器是怎樣裝上去的?

線留的綱綱好!我猜!我拆!我把總開關停電後拆下漏電斷路開關盒,應該可以看到輸入與輸出的電源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圖當初工廠漏電斷路器是怎樣裝上去的?

線留的綱綱好!我猜!我拆!我把總開關停電後拆下漏電斷路開關盒 ...

我有量電壓~上面那二條是進電

网友:
那條長銅綠的線當時有鎖緊嗎???

网友:
會生銅綠代表那東西可能接觸到水氣導致導線氧化~

想維修得看那東西有沒有空間讓你有省錢的機會,如果

露出的電線夠長剪掉氧化處重做接頭裝新的斷路器就好

了。如果沒辦法剪線、換線那就得換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這是在桶身上面的,我還在想線要怎麼換........

確定斷電後..新線和舊線連接好...用力拉.新線就塞進去了
另外建議開關箱加個漏電斷路器..
雙重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