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扇啟動電容的規格

楼主(2014-04-05):
原來的規格是 2uf 250v, 如果找不到一樣的, 要怎麼選購相近的? 謝謝.

网友:
我最近剛換過,去電子材料行購買,應該可以買的到,我的是3.5u改用3u替代,因為電子材料行沒有一樣的,如果找不到,就換另一家找。

网友:
電扇使用的2uf 250v是很常見的
不難買~
祝早日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