燒毀的電阻

楼主(2014-04-05):
我有一台迷你魔的電鑽,今天忽然插電沒反應。
於是拆開發現有顆電阻燒壞了。
不知板上高手可有辦法辨識這是?

网友A:
輸入是交流電? 如果是
R1應該是與電容並連,用來關機時迅速放掉殘餘電荷
這顆會燒掉,電容應該有問題
順便檢查後端原件由無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輸入是交流電? 如果是
R1應該是與電容並連,用來關機時迅速放掉殘餘電荷
這顆會燒掉,電容應該有問題

是輸入交流電沒錯。
除了燒焦那一顆外,就是旁邊的那顆黃色的被波及外表有點焦黑,其餘檢視並沒有燒黑的跡象。
我想知道的試燒焦的那一顆是什麼?

謝謝!!

网友:
FYI

PROXXON FBS 240/E
FROM
http://www.eevblog.com/forum/cha ... dremel-and-more/45/

-----------------------------------------------------------------------------

R=1k
-----------------------------------------------------------------------------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 ... iw=1334&bih=873

http://www.joebrown.org.uk/wp/?p=8241

電路中BT816   ---->應該是BTB16  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輸入交流電沒錯。
除了燒焦那一顆外,就是旁邊的那顆黃色的被波及外表有點焦黑,其餘檢視並沒有燒黑的 ...

看第二圖VR1也生銹氧化了!

楼主:
太謝謝樓上的大大了!!

网友:
1K?
太小了吧 電流足足有10ma左右耶
約1W左右 這足足超過了4/1W電阻的容忍度了
必須改用20K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
今天去電子街要買的時後,店員說店裡沒有1w1k,我有看到1/4w 1k,1/2w 1k。
所以我買1/2w 1k以及1/2w 20k各一個。
剛剛將燒焦的那個拆下比對發現,今天買的那兩顆size比燒焦的那顆大很多。
請問可以用1/2w 1k的替換嗎?會有什麼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
今天去電子街要買的時後,店員說店裡沒有1w1k,我有看到1/4w 1k,1/2w 1k。
所以我買1/2w  ...

按照您的圖片看來....那個燒焦的電阻....頂多1/4w的....

1/4w的和1/2w的....大小差很多....從外觀就可看出....

用1/2w 1k的替換....應該沒有問題!!!...

楼主:
剛剛將1/2w 1k的電阻裝上,插電打開開關,轉動轉速轉鈕,結果剛裝上的電阻冒煙燒掉了。會不會如樓上所言,電容也掛了?

网友:
會不會是triac掛了

楼主:
請問triac是哪一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triac是哪一顆?

這一顆!java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