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olin 32吋 klt-320 液晶電視 畫面異常

楼主(2014-04-06):
畫面狀態,突然變成這樣子,不曉得哪裏壞掉。

网友A:
嘿嘿..這樣問.和我剛來這差不多.(握手握手
chess0430兄有試著拆開銀幕嗎?要拆之前.請多爬文.不要像我一樣.一個螺絲起子下去.卡筍一個一個斷
然後把螺絲釘分類放好.可以的話.一邊拍照.一邊拆..或一邊紀錄.一邊拆.不然.裝回去後.發現多了一些螺絲
拆銀幕很容易.修理裏邊的版子才是功夫.如果chess0430兄已經有維修底子.請看在我頂帖份上.不要介意XD
祝早日完修

网友:
Tcom 上面某顆 IC掛了...
慢慢修約 58分以內完修...

网友:
先做功課再問!問題!不行就送修!

网友:
這個問題論壇上有很多實可供參考,可以先搜尋看看不懂的再提問

网友:
要拆才能告訴你哪裡NG

网友:
看來像T COM故障

网友:
請善用搜尋.關鍵字:異常.as15.畫面..會有答案喔.

网友:
對啊 要拆才能告訴你哪裡NG +1

网友:
很常有的問題,可以找油畫.負片...類似的關鍵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這樣問.和我剛來這差不多.(握手握手
chess0430兄有試著拆開銀幕嗎?要拆之前.請多爬文.不要像我一樣. ...

我有在爬文,可是沒有維修經驗,只是想自己先找看看問題。有發現類似T CON的問題,但不知道從何下手。

网友B:
邏輯基板上的IC ,AS15-G的IC48隻腳,更換後就可以了

网友:
沒有維修經驗啊.那咱們差不多.都是需要打熬基本功的外門弟子XD

thwa Tcom大說..上面某顆 IC掛了...慢慢修約 58分以內完修(這是屬於專打王的高手範圍.希望我們能有天練到那種等級

v120113大說..先做功課再問!問題!不行就送修!(這是幫你打氣加油

hankhu大說..這個問題論壇上有很多實可供參考,可以先搜尋看看不懂的再提問(這是提醒我們好練的路

amoretto大說..要拆才能告訴你哪裡NG(這是比較謹慎踏實的勸導

飛鵝大說..看來像T COM故障(這是根據他的經驗.直接給你比較可能的建議.應該就是你要的

beer111大說..請善用搜尋.關鍵字:異常.as15.畫面..會有答案喔.(指引怎麼找功法

cali48大說..對啊 要拆才能告訴你哪裡NG +1(謹慎踏實處理態度+1

daway大說..很常有的問題,可以找油畫.負片...類似的關鍵字.(這又是一個指點迷津:handshake

chess0430兄的人緣真好:handshake

誠如樓主說的.理當是T COM的問題.根據我這幾年的做法.就是拆開銀幕.找出型號.然後上網換上一個.
這樣成功的機率.在我個人來說.是70-80%以上.相當划算..即使失敗.代價也是1-300左右.看是先留著.還是便宜賣掉.
但是直接買版來換這種舉動.要不是兄弟也是沒有維修經驗.我才偷偷說一下.不然是不敢講的.更別說PO文說這樣做.
因為這樣幾乎沒什麼技術含量.也沒有痞酷DIY維修精神.只能做.不能說(以上只有樓主看得到.其餘看到都忘記(催眠中XDD

如果這台是別人的.拆不拆請自行斟酌..若是自己的.都已經這樣了.左右是個死.拆吧.看看是什麼型號.有沒有異樣(電容爆漿.
或接觸不良.或燒焦什麼..例如我現在用的銀幕.就是撿到軟的.客戶壞了.堅持不修要換大銀幕.送我的.拆開發現電容爆掉.阿勒.
心情那個爽啊.因為根據我們的程度.看到爆漿還有醫.看不到爆漿就不知道如何是好.無從下手了XD.(其實應該拿三用電表慢慢學電壓有沒有異常.才是學習基本功之一.

我的功能就是哈拉.樓主看看有沒有打算要拆.拆了什麼型號.可以拍照更好.然後再PO上來.如果會檢測就測看看.遇到問題零件.反正壞了.就換看看.零件基本上都很便宜..如果工具都沒有.直說也沒關係.版上大大最討厭要說不說.不會罵你老實說..為了避免走很多冤枉路.我們一起常上來聊天或發問求救.共勉之: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邏輯基板上的IC ,AS15-G的IC48隻腳,更換後就可以了

怎麼知道是腳的問題

楼主:
感謝各位的幫忙,我爸拿去送修了,小弟我只是自己好奇看是啥問題。
拆也拆了,就像cvista大說的。想找看看有沒有爆漿,燒焦。可是都沒看到,也順便了解顯示器的基礎。
等待修理的好消息。本想自己爬爬文能否解決~
還是滿感謝各位的

网友:
可惜,應該就是AS15的問題,換了可能有80%的治癒機會。不過若機私或功力不足,加上大人出面,送修也算王道!

网友:
如果第一次要換AS那顆對新手一定會有相當程度的難度,再加上如果功力不夠很難只憑一隻烙鐵就能請下來的,所以送修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俢,至少這次也讓樓主更了解一點液晶電視了

网友:
多看多問,一步一步來.
本論壇很多這種問題,怎麼處理很多.
請多看看吧.

网友:
油畫從Tcom上的AS15下手
會有收穫

网友:
板上那顆AS15-G零件換掉應該就可以好了,買AS15-F or AS15-HF都可以取代,很普遍的IC網站都有人在賣,
若有認識電子工程師的朋友,請他們幫忙換一下,買顆IC花費不用100塊,修復機率非常大!!

网友:
這是老問題了~上面很多大大都說了~固定ic的問題換了9成都可以解決

网友:
不會換IC,直接買一塊板,自己換,比送修便宜

网友:
拆了~~就當作一次經驗~在加上一些大大的建議~多少都是增加這次維修經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