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CFS-D305手提收音卡式機不懂自動停機應怎樣修

楼主(2014-04-06):
聽卡式帶 PLAY/快速進帶/倒帶 去到尾應會自動停止轉動, 但不會,要用人手按停,應怎樣修理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雙向播放機種,會自動換向撥放不停,選擇撥放模式為單向試試

网友:
按鍵卡住了嗎?噴WT40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皮帶多可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49821-1-1.html

已換了皮帶,都是這樣
現在TAPE帶盡,快速進帶或倒帶都不會STOP

网友:
應該如el36大大說的壓力檢知sw這裏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雙向播放機種,會自動換向撥放不停,選擇撥放模式為單向試試

應該如el36大大說的壓力檢知sw這裏的問題..

网友:
請您不放帶子按撥放鍵,再用手按樓上前輩說的壓力檢知開關,如果還是不會停,後面應該死了一掛零件

如果會停,表示拉帶子的力量不夠大,先把後面的機械零件噴一點印度神油,再不行因為您皮帶都換了,就是橡皮摩擦輪摩擦力不夠

网友C:
噴一點印度神油---------這是甚麼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噴一點印度神油---------這是甚麼油??

WD40    科技界的印度神油,有噴有保庇

网友C:
WD40    科技界的印度神油,有噴有保庇
不要亂用------------噴到橡膠就打滑了

事實一般在測試時是要測扭力------------這有專用工具---------都正常之後才測試會不會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C:
WD40    科技界的印度神油,有噴有保庇
不要亂用------------噴到橡膠就打滑了

小弟忘了說
神油不能碰橡膠類,以皮帶來說會溶掉,小弟都是皮帶拆掉,其他不能拆的橡膠輪用紙板隔開,神油接上細管(新買的附在罐子上),小力的按,只噴在塑膠齒輪跟金屬片

网友:
好久沒修收錄音機了.映象中:問題在機械座背面.
收帶輪內煞車棉打滑.傳動臂力道不足.導致無法跳帶.
拍下類似圖.提供參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雙向播放機種,會自動換向撥放不停,選擇撥放模式為單向試試

小強大,

請再將面板開關或按鍵圖放上,尤其卡帶部分,早期用過愛華有選擇鍵。
問題是單面播畢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強大,

請再將面板開關或按鍵圖放上,尤其卡帶部分,早期用過愛華有選擇鍵。

現在TAPE帶盡,快速進帶或倒帶都不會自動STOP,又不會自動轉播另一面PLAY
可能關相中紅框的綫圏事,若綫圈有電壓,那支捧會向下STOP 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TAPE帶盡,快速進帶或倒帶都不會自動STOP,又不會自動轉播另一面PLAY
可能關相中紅框的綫圏事,若綫圈有 ...

這種結構沒看過,本座應只有純放音功能,查看線圈通往哪,
務必恭請
達人-三太子指導,